想了解AGC电路反馈实现增益控制原理

楼主:
目前在学习使用AD603搭建AGC电路,但是一直不明白是怎么计算最后实现控制输出的结果,按照我的理解,自动增益控制应该与输入无关,但是我查阅芯片手册后及官方参考电路和网上一些方案时,还是不能理解,按照公式40VG+10=20lg(Vo/Vi),VG是Vo经过整流之后,再滤波,再经过反相积分电路后接到负的反馈那一端。怎么算最后的结果还是与Vi有关,我搭建仿真电路后,发现我的计算结果和仿真结果也是吻合的,所以我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实现增益控制和设定输出幅值的

网友:
那个公式是AD603的增益计算公式,既然是增益,当然与输入有关啦

网友:
自动增益控制与输入无关?这句话就是错误的!哪个自动控制系统与输入无关?所谓自动控制,一定是针对某个输入(扰动也可以视为一种输入)进行控制

网友:
AD603构成AGC电路,AD603就是可变增益放大器,信号经过这个放大器放大,然后将放大后的信号检波,取得输出信号的峰值(或平均值,或有效值,视需要而定),将此检波得到的电压反馈到AD603的控制端,改变AD603的放大倍数,将输出电压的幅度控制在某个约定的变化范围之内

网友:
AGC电路的指标要求包括:

1、最大增益。输入信号很小的时候(未达到起控电平),放大器有最大增益

2、起控电平。当输入信号(或输出信号)达到起控电平时,AGC放大器进入起控状态,此时放大器的增益开始下降,输出幅度基本上不再随输入幅度变化

3、控制范围。AGC的控制范围不是无穷大的,从起控电平开始,到结束电平为止。超过结束电平后,放大器以最低增益工作(增益不会再变小)。使用单个AD603时,此控制范围为42dB

网友A:
设计AGC电路,最令人(尤其是新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起控电平如何计算

这个计算与检波反馈部分有关,与AD603的关系反而变得很简单

然而具体的计算与电路有关,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AGC电路,最令人(尤其是新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起控电平如何计算 这个计算与检波反馈部分有关,与AD6 ...

原来如此,感谢老师的解惑,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想要控制不同输入幅值的电压都输出同一结果就需要设计好反馈电路的起控电平,最后实现设计目标

网友:
我有一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43656-1-1.html

网友:
还有一个帖子,里面有一个实际设计的例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21860-1-1.html

网友:
AGC(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利用AD603作为其核心的可变增益放大器,通过一种闭环反馈机制来自动调节信号的放大倍数,以确保输出信号的幅度维持在一个预定的、稳定的范围内。以下是该过程的详细改写:

在AGC电路中,信号首先被送入AD603可变增益放大器。AD603作为该系统的核心组件,能够根据控制电压的变化动态地调整其增益,从而实现对输入信号幅度的精确控制。

放大后的信号随后进入一个检波环节,该环节负责对放大信号的幅度进行提取。根据应用需求,可以选择提取信号的峰值、平均值或有效值作为控制依据。例如,若需快速响应信号幅度的瞬时变化,则可能选择峰值检波;若需关注信号的整体水平,则平均值或有效值检波更为合适。

检波得到的电压值随后被用作反馈信号,反馈至AD603的控制端。这一反馈过程构成了AGC电路的闭环控制机制。根据反馈电压与预设目标值的比较结果,系统通过调整AD603的增益来改变输出信号的幅度,直至输出信号的幅度稳定在预定的变化范围内。

通过这种方式,AGC电路能够自动适应输入信号幅度的变化,确保输出信号的稳定性,避免信号因过强或过弱而导致的失真或丢失,对于提高通信、测量、音频处理等系统的性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