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烧录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程序经编译烧录到芯片,芯片程序烧录的本质是什么?是如何改变芯片内部的电路结构的,芯片程序烧录和芯片参数写入为什么不同,写入的参数掉电后又恢复初始值?

现在常用的三种芯片是ARM,DSP,FPGA,每种芯片都有不同的程序烧录方法,这三种芯片的烧录有什么不同,比如说是否需要上电烧录?

网友:
烧录是将特定的程序代码写入芯片的闪存或ROM中,

写入的参数掉电后又恢复初始值的问题,这通常与参数存储的

网友:
对于DSP芯片的烧录,是否需要上电取决于具体的烧录方法和硬件要求。

网友:
【程序经编译烧录到芯片,芯片程序烧录的本质是什么?】

芯片程序烧录,就是把程序(表现为一串二进制编码)写到芯片内部的非易失存储器内,供芯片以后执行。

早期的芯片,非易失存储器往往没有与单片机之类做在一片硅片上,而是单独的一个存储器芯片。不过这并不影响对烧录的理解,无非是程序存储到单独的存储器芯片中罢了。

网友:
烧录的一个过程我们这里称为编写程序,也有地方叫做iccopy。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说习惯称为烧录。烧录(一般)是指用刻录机将数据刻录(也称烧录)到刻录盘。如CD,DVD后者的容量比前者大得多。烧录就象COPY一样。把你电脑里的东西COPY在其他文件载体上,就像1.4英寸磁盘可以说是一种烧录磁盘,但是比如GBA卡,是烧录卡,但不能称之为刻录卡。烧录刻录是同一个过程,但在不同的载体上有不同的名称。  烧录器实际是个把可编程的集成电路写上数据的专用工具,烧录器主要用于单片机(含嵌入式)/存  诸器(含BIOS)之类的芯片的编写程序(或称刷写)。

网友:
看了楼上各位朋友的回答,终于明白了烧录的含义,受教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