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线性稳压电路的二极管起啥作用?

楼主:
请教大家,这个线性稳压电路的二极管起啥作用?

网友:
【这个线性稳压电路的二极管起啥作用?】

看不出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是防止突然停电后输出端的电容对输入端的冲击导致这两个三极管发向损坏,

因为三极管反向承压远远小于正向(关断)承压,这个二极管同时提供了2个三极管的保护,设计很精妙!

网友:
这是防止突然停电后输出端的电容对输入端的冲击导致这两个三极管发向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防止突然停电后输出端的电容对输入端的冲击导致这两个三极管发向损坏, 因为三极管反向承压远远小于 ...

明白了,防止突然停电后输出端的电容对输入端的冲击导致这两个三极管发向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