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电力滤波器的原理

楼主:
有源电力滤波器电路可以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目前大多使用电压型,。连接方式又可分为并联型和串联型。并联型有源电力滤波器和全控整流器的区别是什么?串联型电力滤波器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串联型电力滤波器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有源电力滤波器主要是隔离电源和负载,避免在负载和无源滤波器上加入电网中的谐波电压成分,

变频器是改变交流电供电电源的频率,并将其转换成变频交流电,,,

它俩区别还挺大,就不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型电力滤波器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有源电力滤波器主要是隔离电源和负载, ...

拓扑电路我感觉差不多,可能在输入输出滤波上有不同之处,再者就是控制方面,变频器可以是任意频率,有源滤波器就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