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瀚文键盘】2、PCB更改以及打样

楼主:
    这个阶段的复刻主要是将封装较小的元器件更改为较大的封装,便于焊接,目前的工具加工小封装的期间b8ushi很友好。另外虽然PCB源文件是开源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瀚文键盘经过这么多人的复刻也有人罗列出了这些小问题,可以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

01主控板

    该PCB板修改主要修改了小封装的阻容原件,0402更换成0603,手头也只有一本0603封装的电阻本和电容本。

    此外还需要修改的bug是有16个RGB灯照射的方向是PCB板的下方,原版的灯照射的方向都朝向键轴。RGB灯照射的方向共分为两种,一种是找向键轴作为按键的背光;另一种是照向PCB的下方作为氛围灯。需要修改的RGB灯都已标注出来了,这个错误是通过网上前人复刻的踩坑记录发现的。

    此外还有部分热拔插轴座的焊盘超出板框限制的问题,由于外壳还没有做,没有实物尺寸所以不敢擅自加大板框,以免PCB过大无法放进外壳中。

02集线器

    该部分PCB实现拓展坞的功能,这块板的修改主要是替换0402封装的阻容原件并把大部分原件都放到了同一面以降低加工难度。

05拓展版

    该部分PCB实现墨水屏显示和电机的扩展功能,修改的部分主要是替换较小的封装便于后续的加工,该部分其中一个芯片封装从QFN换到了SOP,所以改动较大,整板重新布局了一遍(当然一些接口位置为了和外壳衔接没有改动位置,重新布局时只能改动元器件的位置,对外的接口一律不能动)。

  09拓展版OLED

    该部分PCB用于驱动OLED屏幕,这里的改动是替换0402的阻容原件。

10扩展板encoder

    该部分PCB是电机的磁编码器芯片,更改了一个0402封装的电容。

    板子的打样时间刚好卡在三月底和四月初,在JLC打样了四块PCB并另外付费打样了键盘主体PCB,正好是这次帖子提到的5块PCB。键盘主体PCB长宽大于10*10所以只能付费打样了,这次成本主要是键盘主体PCB打样花费161元,本来只要111,后来工作人员说槽孔太多加了50打孔的费用。

网友A:
跟工作人员讨价还价一下,说你是学生没钱,自学PCB设计,不给打的话就去捷配了云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工作人员讨价还价一下,说你是学生没钱,自学PCB设计,不给打的话就去捷配了云云

看看讨价还价的时间成本

网友B:
工作人员怎么判断过孔太多,这么个板子能有多少过孔?我看着感觉过孔不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作人员怎么判断过孔太多,这么个板子能有多少过孔?我看着感觉过孔不多啊

一个按键有5个孔,大概有80个按键,
另外一个按键要配一个RGB氛围灯,氛围灯也要挖一个孔,
这样挖孔的个数大概一个按键6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按键有5个孔,大概有80个按键, 另外一个按键要配一个RGB氛围灯,氛围灯也要挖一个孔, 这样挖孔的 ...

哦哦哦,这样啊。这么算一下确实是会多一些

网友D:
键盘主体PCB打样花费161元,本来只要111,后来工作人员说槽孔太多加了50打孔的费用,这部强盗吗,还得单独加钱?这又不是免费打样,花钱的还带临时加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键盘主体PCB打样花费161元,本来只要111,后来工作人员说槽孔太多加了50打孔的费用,这部强盗吗,还得单独 ...

下单助手显示111,需要审核,工作人员审核完发消息说要加50打孔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单助手显示111,需要审核,工作人员审核完发消息说要加50打孔费。

有时候审核很玄,可以放弃再下一次,对于有多少个过孔这种应该助手直接就能识别的,这个理由加钱有点说不过去,你要是工艺要求高还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