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让我理解一下该电路的原理

楼主:
①一级放大电路这里,我觉得信号输入后衰减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一,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衰减,然后这个反馈公式不太记得了,希望大佬给我讲解一下

②二级放大电路这个芯片的引脚是怎么用的我都搞不清楚,学艺不精,其反馈原理是同一级电路的是一样的吗,请大佬讲解

③该电路作为AD前端的信号调理,我觉得好像这个电路把电压给衰减了,那么后端AD芯片量化的数值就产生误差了,所以不理解,这个调理电路的意义

网友:
【一级放大电路这里,我觉得信号输入后衰减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一,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衰减】

确实是信号衰减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一。但电路作者是什么意图,不知道。

网友:
不太清楚,纯软件,看读懂电路图。。。。。

网友A:
这里电路一级是电压跟随器,先对输入信号做一个衰减再接入电压跟随器。这里应该是根据实际的引用场合有关,SMA头看起来是接收RF信号,但是一般的射频端接收到的信号功率都比较低。我查了一下AD8065的手册,带宽最多只有145MHz(G=+1),对于射频信号而言这个带宽过小,所以实际上可能不是用来接收的RF信号。至于实际接收的是什么信号就不得而知了。

AD8138是一个低失真差分ADC驱动器,位于ADC的前端。AD8138数据手册的16页展示了一个差分放大电路,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你可以自己查一查。原理图上实际是实现一个单端转差分的功能。VCOM提供了差分输出端的共模电压。R4R5C10构成的一个差分的低通滤波器,用以限制带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电路一级是电压跟随器,先对输入信号做一个衰减再接入电压跟随器。这里应该是根据实际的引用场合有关, ...

请教老哥一下,该电路作为示波器的采集前端其实是不适合的是吗,因为主要是对信号做了衰减了,后续要处理还是需要乘以一个系数进行电压数值的还原。还有就是VOCM的电压是1.65V,我看了一下文档的引脚说明,说这个引脚1:1用来控制电压输出的,它是1v,VOUT+与VOUT-都是1V,所以不理解这个地方,有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哥一下,该电路作为示波器的采集前端其实是不适合的是吗,因为主要是对信号做了衰减了,后续要处理 ...

示波器的采集前端我没接触过,你可以参考TIDA-00826和TIDA-01028。我觉得AD8065这个带宽就不适合作为示波器的采集前端。

VCOM你可以这样理解,假如Vout+是0.1V,Vout-是-0.1V,那么你实际去测运放的输出端就会得到1.75V和1.55V两个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