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到了安全使用年限,继续用还是要换掉?

楼主:
昨天,中国家电协会理事长发文表示,家电产品和食品一样,也有“保质期”,消费者对家电产品存在误区,认为没坏就能用。

前一阵,董明珠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她希望国家能尽快制定强制性的家电安全使用年限标准。她认为,完善产品报废制度对于家电行业非常重要,就像汽车行业一样,长时间服役的家电也会存在安全隐患。

查了一下,根据《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冰箱和空调的安全使用年限为 10 年,洗衣机、热水器、吸油烟机为 8 年,但是很少有家庭遵守这个安全使用年限。

大家对此是怎么看的?如果家里的家电到了安全使用年限,是继续用还是换掉?

网友:
理事会会长和企业董事长也应该存在保质年限。太久了也要替换,他们要是同意这个,我也同意家电报废

网友A:
以前我咋没听说过还有这种家电使用寿命一说。使用寿命是多长?为什么是这么长?

主要是价格要下来啊,如果价格高结果用几年就必须更换的话,肯定大家都不愿意更换了。

网友:
为了拉升消费,还是换了吧。

网友:
这吃相未免也太直接,太有点难看了吧。。什么叫做有保质期。。东西坏了只能换,还不准修了?

网友B:
也说明现在产品质量下降了,不像以前产品能用那么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说明现在产品质量下降了,不像以前产品能用那么久。

我家现在的洗衣机上还写着电机10年保修,按照规定的使用年限,8年就得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现在的洗衣机上还写着电机10年保修,按照规定的使用年限,8年就得换掉了

真能用8年的就算不错了,现在好多电器用几年就出问题,修一次就要最少几十几百的。

网友:
产能过剩免费以旧换新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咋没听说过还有这种家电使用寿命一说。使用寿命是多长?为什么是这么长? 主要是价格要下来啊,如 ...

以前设计家用吸尘器的控制器时按照500小时的使用寿命,外企,产品只面向欧洲市场,老外定的规则。

网友:
没坏当然可以继续用啊,要是按照他们的理论生命也可以设置上限啊

网友:
是应该要换掉的,安全起见

网友:
个人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要换,现在的电器使用的材料在长时间放置之后会存在老化问题,安全隐患会增加,但是从我个人作为工程师来说,会大概评估安不安全,如非必要,则不会更换,如果是涉及小孩或者老人的安全问题,则还是需要更换更安全一点

网友:
像抽油烟机,挂式空调,挂式电视,热水器这些,不坏就不换,主要是因为换起来太麻烦了,有些木有同样规格的,还得拆装修,更换成本过高

网友:
即便是达到了安全使用年限,也不是一定换新的,只要平时注重保养,保持电器的良好性能,继续使用也没毛病,毕竟咱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常用的家电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又有哪些妙招可以提高它们的使用质量。  冰箱:冰箱制冷层中含有异丁烷,与空气混合到一定比例,遇明火容易爆炸。所以冰箱需要摆放在远离炉灶、煤气、燃气管道等易出现明火的地方。冰箱周围不要摆放微波炉、电饭锅。微波炉和电饭锅是有电磁感应的家电,冰箱制冷系统会受到电磁干扰,对控温器造成破坏,影响冰箱的功能。

网友:
今年以旧换新又开始了,如果补贴力度大,用七八年以上的家电还是换一下好

网友:
没有坏邓然继续使用拉? 专家就是忽悠大家。

网友:
我家有一台风扇用了35年

网友:
董明珠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她希望国家能尽快制定强制性的家电安全使用年限标准

懂什么猪卖瓜!

网友:
新电气不会坏吗?!

为什么会有三年质保期,免费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