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堵转加热问题求助+++++++++++急,,,,

楼主:
电动汽车堵转加热问题求助+++++++++++急,,,,

本人是乘用电动车电驱性能研发岗的小白,现在有个问题需要求助大佬么们:

①电机堵转加热方案,是怎么实现电机堵转加热来实现热交换,将热量传递给电池包

②如何控制电机堵转加热,不会烧掉电机,还能产热,控制程序或仿真程序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过于专业,等个大佬

我就是来吐槽一下:你们这么硬核的吗,居然用电机发热来加热电池?电池加热不用热电阻?

网友:
难道是通过堵转让电池的输出电流变大,导致电阻发热

网友:
没接触过   等待大佬解答

网友:
哈哈,看完题目我脑海中想起了一句魔幻音:“这很难评的,隔行如隔山,还是祝福她吧”

网友:
堵转是为动力电池提供快速加热的时候用

具体方法有用电子水泵、液冷板的,主要是结合的车的电池热管理方式

主要还是车厂的热管理系统,这个是软技术,需要技术实力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专业而且是技术保密,这里问这个很难得到具体的回答。

网友:
直接输出0Hz就可以电机不转,把负载电流憋起来

网友:
产热是准备做什么用?冬天给电车加热嘛?

网友:
坐等大佬回答,一般电机堵转不就是轴端抱死,但是汽车电动机堵转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是要实现什么目的?是让电机堵转产生的热量传递给电池吗,还是电机堵转电流很大由电池内阻发热?

网友:
想法很好,但是风险也极高

感觉难在怎么平衡发热控制与电机控制

网友:
首先,正常情况下是需要防止堵转的,那么需要最低“启动速度”(也就是频率)和最低加速度,二者任何一个不够都会产生堵转。

其次,认为产生堵转当然只需要最低速度以下,通过电流控制让电机发热,担忧不会启动脱离静摩擦。

然后发现温度上升后通过冷却系统工质,将热量带到需要加热的电池部分。

不能再详细了吧!?

网友:
汽车电子新人入行,正好学习一下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