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电路和限幅电路

楼主:
检波电路和限幅电路

检波电路---C3和R6选值RC应>3t,这个怎么理解?时间常数>3t?C3=0.01uF这个是随意定的?假如0.1uF、0.01uF行不行?

限幅电路---2AP9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2V,所以可滤除幅值为1V的高频噪声,而不会滤除幅值较低的超声回波信号,这里“1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幅值较低的超声波回波信号这个信号有多大?

网友:
检波电路---C3和R6选值RC应>3t,这个怎么理解?时间常数>3t?C3=0.01uF这个是随意定的?假如0.1uF、0.01uF行不行?

网友:
很奇怪,这种比较专业的公式都知道,检波电路---C3和R6选值RC应>3t,,此公式楼主你从哪里抄袭来的?

网友:
时间 t 和频率 什么关系,这个关系知道吧

C3=0.01uF怎么能是随意定的呢?C3=0.01uF这个值是基于特定的电路设计和应用需求来确定的

网友A:
时间常数τ的计算公式为:

τ = RC

R是电阻的阻值,C是电容的容值。“RC应>3t”的要求,这里的“3t”是指3倍的时间常数。

网友:
楼上说的对,简单计算就可以。

按你的要求,原则上需要用到相敏检波器,这样低复制的有用信号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还原。

如果你不在意损失和失真,当然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常数τ的计算公式为: τ = RC R是电阻的阻值,C是电容的容值。“RC应>3t”的 ...

为什么是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