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接接触器的时序控制?

楼主:
当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接入一个接触器时,要求的逻辑控制顺序是启动时先接通接触器,停机时后断开接触器,否则的话会出现过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在IGBT导通正常流过电流时,突然切断输出,相当于断路,应该不至于过流,请问这时触发过流的原因是什么?是接触器断开时的尖峰电流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1、变频器不允许频繁断电,但是并不是不能在输入端加装接触器。在变频器输入端加装接触器必须用变频器故障输出自锁或者上位机故障自锁,目的是当变频器或者上位机工作正常时变频器允许输出不能每次运行完毕直接断电,如果变频器或者上位机有故障影响到运行安全,自锁回路断开变频器断电禁止运行输出,从而提高安全性!  2、变频器输出都有一定的时序性,为了防止电机失速往往会配合延时封星电路、电机抱闸抱闸电路运行,如果没有输出接触器反而增加输出黏连的危险,电机失速时断不开驱动回路是致命的!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的启停,为什么要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接入一个接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的启停,为什么要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接入一个接触器。

双保险,变频和工频切换使用

网友B:
接触器的接触片并不是理想的瞬间导通和断开,导通和断开时的机械抖动会有接触阻抗,这时候的接触阻抗会导致打火和触点氧化,所以需要有时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的接触片并不是理想的瞬间导通和断开,导通和断开时的机械抖动会有接触阻抗,这时候的接触阻抗会导致 ...

今天查找资料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电感器有关的开关器件的通断不是理想型的,叫做群脉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