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全志 T527 开发板-试用评测】- 外扩工控板设计原理梳理

楼主:
一、MYD-LT527 米粉派开发板介绍

MYB-LT527 是与 MYC-LT527 核心板配套使用的扩展底板,采用 12V/2A 直流供电,搭载了两路千兆

以太网接口、板载 WIFI+BT 模块、HDMI+miniDP+MIPIDSI+LVDS 四种显示接口、1 路 3.5mm 音频接

口、1 路 USB3.1 HOST 、1 路 USB2.0 OTG 接口、1 路 Micro SD 接口、1 路兼容树莓派 40pin 扩展接

口、1 路米尔自定义 40pin 扩展接口。

MYD-LT527 米粉派开发板是将 MYC-LT527 核心板焊接到 MYB-LT527 开发板底板上,组合而成。

二、米粉派开发板外设接口资源

三、MYD-LT527-I-GK 工业开发板介绍

MYD-LT527-I-GK 工业开发板是由 MYD-LT527 米粉派开发板和 MY-ICEB001 扩展底板插接组合

而成。客户也可以参考这种方式,采用 MYD-LT527 米粉派米粉派和自制扩展底板组合,形成自主定义的

工控机、边缘计算终端产品。

MY-ICEB001 扩展底板通过两个插针接口和 MYD-LT527 米粉派开发板对接。MY-ICEB001 扩展底板采用 12V/3A 直流供电,搭载了 miniPCIE 槽位 4G/5G 模块接口带 SIM 卡插槽、3 路 USB2.0、2 路 CAN、 2 路 RS485、1 路 RS232

四、工业开发板扩展底板接口资源

外扩板,具有,3路usb接口,4G模块接口,2个按键,2个指示灯,2路485,2路CAN通讯和1路232通讯,且485、232和CAN均采用了隔离设计,并且电路都采用了浪涌保护设计。

五、根据官方资源进行外扩板的设计

5.1、MYD-LT527 米粉派开发板外扩接口

由图可见,据有:

1、7路串口接口

2、2路CAN通讯接口

3、3路SPI通讯接口

4、3路IIC通讯接口(TWI)

5、1路USB通讯接口,外扩板使用AQFP48AT芯片就行了USB接口的扩展

6、2路PWM

7、2路ADC

8、多路GPIO接口等

网友:
MYD-LT527 米粉派开发板配置还挺强

网友A:
全志 T527 是几核的?多少主频?核心板上放了这么大的散热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志 T527 是几核的?多少主频?核心板上放了这么大的散热器

T527M,4*ARM Cortex-A55@1.8GHz+4*ARM Cortex-A55@1.4G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T527M,4*ARM Cortex-A55@1.8GHz+4*ARM Cortex-A55@1.4GHz

这个配置完全可以做一款高端的运动控制器了,难怪核心板上背了那么大的散热器。

网友A:
这个板子后面没有再尝试做其他的测评?CPU性能挺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后面没有再尝试做其他的测评?CPU性能挺不错的

后面会做的 敬请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会做的 敬请期待

嗯嗯,到时会关注楼主的帖子,跟着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