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峰值检测电路实现电感测量

楼主:
有没有到大佬帮忙解惑一下,左边是我网上找的正弦波发生电路,输出的为负电压,我加了一个2.5V的正电压,让其具有正负值各一半,右边第二个是我的测量电路,我想实现电感值测量,下面第三部分是我的峰值整流电路,经过运放后电压表输出电压大概3v,比输入还大了,特别是U7运放过后,电压值差不多14V了。是我的加法电路出问题了么?但是U6输出的是正弦波呀,用multisim仿真图形也正确。请大佬教教怎么回事?

网友A:
U3U5是不必要的。左边单片机和DA芯片产生的带有偏置的正弦波电压信号只要用个电容即可去掉其直流分量,仅保留交流分量。U6同相输入端经待测电感接地,即可保证其输出中没有直流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U5是不必要的。左边单片机和DA芯片产生的带有偏置的正弦波电压信号只要用个电容即可去掉其直流分量,仅保 ...

谢谢 恍然大悟 我试试

网友B:
朋友,打听下,电感感值峰值电路测量是什么原理?有效值不行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打听下,电感感值峰值电路测量是什么原理?有效值不行么?

我推理用的有效值,但是想到了有效值跟峰值的关系,然后峰值电路比有效值感觉简单一点,就用峰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推理用的有效值,但是想到了有效值跟峰值的关系,然后峰值电路比有效值感觉简单一点,就用峰值了。 &nb ...

你的测量电感量,实际上是测量R7加上L1两端交流电压与L1两端交流电压之比。信号已经确定为某频率正弦波,且幅度确定,那么只要测量电感L1两端电压就可以得出电感量了。既然已知是正弦波,那么测量峰值或者有效值或者平均值都可以,因为对正弦波这三个数值的比例是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推理用的有效值,但是想到了有效值跟峰值的关系,然后峰值电路比有效值感觉简单一点,就用峰值了。 &nb ...

可是有没有注意到不同规格(或是分类),电感的测试频率不一样,有些已经到MHz了,这个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有没有注意到不同规格(或是分类),电感的测试频率不一样,有些已经到MHz了,这个怎么看?

所以得选好范围,我是第一次搞这个,选的是小频率发生信号,大概能测mH级别吧,仿真是没有误差得,实体还没做出来,唉,主要是完成毕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