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有哪位大佬帮忙指定一下,下面电路驱动4M的换能器,加了延长线之后压降太大,要怎么解决:(延长线是1.5m射频同轴线,不加延长线时驱动正常,加完之后无法驱动换能器)

网友A:
也可能是同轴线的特性阻抗可能与系统的其他部分不匹配,导致信号反射和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同轴线的特性阻抗可能与系统的其他部分不匹配,导致信号反射和衰减,,,

这种情况我要怎么排查??这块知识盲区,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B:
你的电路工作频率4M,想必是4MHz。这个频率对应的波长是75米,你的延长线仅1.5m,是波长的1/50,不至于“无法驱动换能器”。首先应该考虑延长线焊接是否良好。

网友C:
请问你这个换能器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工作频率4M,想必是4MHz。这个频率对应的波长是75米,你的延长线仅1.5m,是波长的1/50,不至于&ldq ...

检查过焊接没问题,下面是同轴线的电气特性

  一下是换能器的参数   会不会是阻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换能器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这个是自己DIY的一个东西,主要是想看雾化片怎么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检查过焊接没问题,下面是同轴线的电气特性  一下是换能器的参数  会不会是阻抗问题??

【会不会是阻抗问题??】

我认为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阻抗问题??】 我认为不是。

我测试换能器的线的起始端有80V左右电压,到终端的时候就剩下18V左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换能器的线的起始端有80V左右电压,到终端的时候就剩下18V左右了

没有增加同轴线时,换能器两端电压是多少?

你用什么仪器测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增加同轴线时,换能器两端电压是多少? 你用什么仪器测量的?

没加同轴线之前也差不多80V左右,示波器测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加同轴线之前也差不多80V左右,示波器测试的

这个,我就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换能器两端电压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换能器两端电压降低了。

那我自己再查查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mos的GS波形,应该就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