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调反激电源板又遇到了几个新问题,请大佬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昨天给电源板上高压测试,加压加到300多伏时电路板还在正常工作,但是电路板的5V输出不算稳定,大概只有4.2——4.4V的样子。之后我继续往上加电压,加到了360V左右,5V输出倒是稳定了。但是继续往上加电压之后,5V输出开始下降了,加到440V电压,5V输出只有2.4V左右的输出了,有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电路也没有,芯片型号也不知道,别人什么都不知道就问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什么功能的电路板能加压到300多V

问题没交代清楚

网友:
电路的话主要是有6个24V输出,还有个5V输出、±15V输出和24V输出,芯片用的是UC2844

网友C:
现在又测出来一个新问题,输入电压加到400V左右往上,5V输出和±15V输出都在下降。又因为±15V要给光耦反馈回路供电,反馈失调,6路24V输出(变压器右侧)的电压一直上升到30V左右。现在已经被这个问题搞懵了,完全没有头绪了,求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功能的电路板能加压到300多V 问题没交代清楚

求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也没有,芯片型号也不知道,别人什么都不知道就问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求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又测出来一个新问题,输入电压加到400V左右往上,5V输出和±15V输出都在下降。又因为±15V ...

你的开关电源有这么多路输出,但电原理图中看不出电压反馈是从哪一路输出取得的。另外,图中也看不出UC2844是由变压器哪个绕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开关电源有这么多路输出,但电原理图中看不出电压反馈是从哪一路输出取得的。另外,图中也看不出UC28 ...
图有点大,截的不是很清楚,补上变压器的图。变压器右侧是六路输出,左侧的话主要是5V、±15V、24V输出和辅助绕组供电。N2是给芯片的供电绕组,±15V中的+15V经过滤波后负责给光耦回路供电。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继续升高输入电压后,左侧的±15V、5V的输出反而在降低,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没有反馈了,右侧的六路输出随着输入电压升高也在一直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有点大,截的不是很清楚,补上变压器的图。变压器右侧是六路输出,左侧的话主要是5V、±15V ...

标有“光耦反馈回路”的那个方框,看着也有些迷惑:这部分没有基准电压,也没有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的电路。

网友:
主反馈那一路电压能否稳住? 这么多输出, 交叉调整率会非常差, 主反馈以外的输出, 精度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