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c6单片机的wifi和zigbee的功能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
esp32c6单片机的wifi和zigbee的功能是否可以同时使用,我的目标是设计网关产品,把zigbee的数据通过网关传输到网络上去。

网友:
我感觉是不行的,都需要用到底层协议,感觉两个协议有冲突。

网友:
据我了解好像不行,官方有资料里面还是哪里说过。这个要支持可能要有芯片支持双协议同时运行。

比如有芯片支持蓝牙+zigbee双协议。

如果要搞可以用两个芯片搞。一个搞wifi 一个搞zigbee

官方有个demo板就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