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SMBJ3V3的老哥吗

楼主:
最近测试一批新入货的板卡时发现用SMBJ3V3做保护的ADC电路有大约0.5V左右的压降,去除掉这个TVS管后就恢复正常了。于是做了以下操作:

1.把以前同样电路的板卡拿来测试,都没有明显的压降,可以排除掉是设计问题。

2.让其他供应商送同样的SMBJ3V3来测试,发现不同的供应商的样品均有压降,0.3~1V不等。

TVS接地保护,ADC串接一个100R电阻。

为什么现在的SMBJ3V3和以前的有如此大的差异,各位有什么头绪吗

网友:
TVS管是双向的还是单向?这东西并联怎么会产生压降呢

网友A:
vishay的TVS,你确定你买到的不是假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shay的TVS,你确定你买到的不是假货?????

是有很多人做这个二极管的假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有很多人做这个二极管的假货吗

vishay 的东西很贵的,不是代理,不是大的经销商,卖的都不一定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shay 的东西很贵的,不是代理,不是大的经销商,卖的都不一定是正品。

了解,起码有个方向了

网友:
这个TVS管通常不工作,加在你的TVS管两端的电压到3.3V时,泄露电流才1uA,要么就是你前面的电阻太大了,要么就是你测试的环境温度太高,TVS的漏电流太大。

网友:
折腾了这么多天,总算有个结论了:威世的这款二极管更改了生产工艺,导致漏电流与以前相比要大了不少,但仍符合规格书里的最大值。后面排查ADC电路才发现竟然还有一个200K的串联电阻。因为漏电流增加了,ADC电路输入端还串联一个200K的电阻,此时这个电阻就变得过大,导致电压被降低。把这个电阻调到2K后问题解决。

这是他们更改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