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高云软件编译通过,综合却报错,然后无法正常编译cst文件

楼主:
报错:ERROR  (PA2114) : Instance "n55_s1" parameter value conflict, when operand C/0 selects 0, the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controls corresponding to the operands can only be set as addition operations lab2.zip (967.38 KB, 下载次数: 0)

报错定位:报错在了工程项目自动生成的.vg文件;我本来代码做的是一个傅里叶变换的小实验,在tang25k开发板上做的。

网友A:
代码是自己写的吗?是不是那个地方没写对?检查一下看看,或者给高云技术支持打电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是自己写的吗?是不是那个地方没写对?检查一下看看,或者给高云技术支持打电话看看。

代码其实是在quartus上跑过的,编译和布局布线都通过,但是放到gowin上就会莫名其妙报错,删除了reg signed的信号定义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B:
您好,你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你问题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