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实战》显式生命周期注解

楼主:
在2.8.1节中,作者给读者提出了“需要事先提出警告,我们将介绍一些更为复杂的符合”!接者作者给出了一个函数

fn add_with_lifetimes<'a, 'b> (i: &'a i32, j: &'b i32) -> i32 {
    *i + *j
}

结合所我前面学习的知识,可以看到*i 是解引用,那&'a又是什么鬼。。。在前面的循环中也有'goto 这样来使用跳转到指定的位置,所以如果单独来看这样的代码,就难以理解。

通过作者的讲解<'a,'b>这是作这个add_with_lifetime函数的作用域中,声明了两个生命周期变量 'a和'b,通常称为生命周期a和生命周期b。

i: &'a i32把生命周期变量'a绑定到i的生命周期上,读作“参数i是一个i32的引用,具有生命周期a"

接着作者,提供了“将生命周期变量绑定到一个值的意义可能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

Rust的安全性检查是基于生命周期系统的,因为生命周期系统能够验证所有对数据的访问是否有效。生命周期注解让程序员可以声明他们的意图。所有绑定到一个给定的生命周期的值,必须与最后一次访问张定到该生命周期的任何值“活”得一样长。

作者指出:编译器可以自己推断出大部分参数的生命周期,但是在一些推断生命周期有困难的情况下,编译器就需要协助,比如函数接收多个引用的参数,还有当函数返回一个引用值,编译器在需要协助时,常常会通过一个错误信息来表示。

作者指出:在调用函数时是不需要生命周期注解的。

测试代码如下:

fn add_with_lifetimes<'a, 'b> (i: &'a i32, j: &'b i32) -> i32 {
    *i + *j
}
fn main() {
    let a = 10;
    let b = 20;
    let res = add_with_lifetimes(&a, &b);
    println!("a+b = {}",res);
}

在示例代码中,使用&a,&b来实现对a,b的引用传值。

运行结果如下:

liujianhuadeiMac:samp2_3 liujianhua$ cargo run
   Compiling samp2_3 v0.1.0 (/Users/liujianhua/Rust/samp2_3)
    Finished dev [unoptimized + debuginfo] target(s) in 0.30s
     Running `target/debug/samp2_3`
a+b = 30

在这个代码中,作者提出,在函数add_with_litetimes,由于是引用,所以可能编译器不能推断出i,j的生命周期,所以需要指定他的生命周期。如果我们把生命周期的参数删除,在编译时就会报错:

fn add_with_lifetimes(i: i32, j: i32) -> i32 {
    *i + *j
}
fn main() {
    let a = 10;
    let b = 20;
    let res = add_with_lifetimes(&a, &b);
    println!("a+b = {}",res);
}

//编译时产生的错误代码:
error[E0308]: arguments to this function are incorrect
 --> src/main.rs:7:15
7 |     let res = add_with_lifetimes(&a, &b);
  |               ^^^^^^^^^^^^^^^^^^ --  -- expected `i32`, found `&{integer}`
  |                                  |
  |                                  expected `i32`, found `&{integer}`
note: function defined here
 --> src/main.rs:1:4
1 | fn add_with_lifetimes(i: i32, j: i32) -> i32 {
  |    ^^^^^^^^^^^^^^^^^^ ------  ------
help: consider removing the borrow
7 -     let res = add_with_lifetimes(&a, &b);
7 +     let res = add_with_lifetimes(a, &b);
help: consider removing the borrow
7 -     let res = add_with_lifetimes(&a, &b);
7 +     let res = add_with_lifetimes(&a, b);

Some errors have detailed explanations: E0308, E0614.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n error, try `rustc --explain E0308`.
error: could not compile `samp2_3` (bin "samp2_3") due to 3 previous erro

【总结】在我们使用引用来传参时,需要在函数中添加生命周期注解。

网友A:
生命周期不就是作用域吗?就是说定义函数的时候,写代码的要通过那个符号明确告诉编译器,这个参数是带作用域的,你编译器要小心?显然作用域是不能传递的吧

添加注解的目的在于啥?

楼主的示例程序,fn定义里,参数签名,是i32,不是&i32,调用的时候使用&a,肯定是要报错的呀?

大哥,不知道我理解对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命周期不就是作用域吗?就是说定义函数的时候,写代码的要通过那个符号明确告诉编译器,这个参数是带作用 ...

我还是不是很明白,正在努力理解中。

网友:
这种 ' 的语法太怪异了,总的把字符都用完,语言才能发展到头。

网友B:
感谢楼主持之以恒的RUsT编程语言的基础知识分享,受益匪浅,期待楼主后续精彩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持之以恒的RUsT编程语言的基础知识分享,受益匪浅,期待楼主后续精彩内容

感谢大佬的支持,每天学习一小节,希望有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