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L5330一上电,芯片就很烫烫,但是电流还是在0.1A左右。而且调节增益也不是很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上电就芯片就很烫烫

要判断电压控制可变增益放大器工作了没,,这种情况先检查的部分供电,排除供电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
Current, Nominal Active  VGN= 0 V 100mA        VGN= 1.4 V  215 mA

你的电流看还是正常的。电流正常,发热也就正常。

网友:
你这电路工作频率是多少,那几个高频电容用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工作在1G以上高频的话,PCB布线和高频元件选择就非常重要,建议你仔细看Evaluation Board,的元件选择和布线建议。

网友:
电路和推荐电路一样,那就是PCB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PCB设计问题,芯片的热参数没仔细关注,导致芯片静态电流导致温升,或许已经进入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