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建立隧道应急通信系统(隧道网络广播对讲系统)

楼主:
高速公路建立隧道应急通信系统网络广播对讲系统)

由于高速公路上的空间有限,在发生火灾、地震、坍塌和交通事故等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时,救援工作会遇到许多困难。通过快速构建紧急响应的隧道应急系统,可以实现救援人员的准确定位、通信、广播、环境监控和视频传输。隧道应急系统为现场救援指挥提供数据支持,方便多个部门之间的救援与协调,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现场救援工作井然有序。

万一长隧道发生火灾,救援的难度要比普通建筑物和仓库要大得多。救援队难以部署。一旦通信中断,隧道中的救援队将失去联系,这可能会对事故救援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在隧道发生灾难的情况下,高速公路建立隧道应急通信系统的综合平台非常重要。

隧道内部 紧急对讲终端

方案联系18123651365

  隧道内按200米间隔设置紧急对讲终端,使隧道全程具备紧急通话能力,并在每个隧道口(出口约10米处)设置1套立柱式紧急终端。

广播系统:扬声器面向行车方向安装,隧道内按50米间隔安装一个50W扬声器,对隧道内部进行全程覆盖,实现隧道内部的全程广播放音和管理中心调度指挥的功能需求。隧道外部的扬声器安装在监控系统的摄像机立柱上。功率放大器与紧急对讲分机共用同一个箱体,防护等级可达IP65,具备防尘、防潮和防水,防雷,抗电磁干扰等功能。

紧急电话控制台、电话分机、广播系统功能:

1值班员可在中心呼叫任意一部隧道内的紧急电话分机,呼叫操作只需要用鼠标双击桌面上的图标即可进行,在值班员摘机后自动建立起双工通话。

2通过语音网关隧道紧急电话可以拨打外线,例如发生事故可拨打110、120、119等。

3所有分机呼叫无闭塞,当有多个分机发生呼叫时,显示呼叫分机的名称等. 也可以同时任意处理二个分机。

4隧道广播与隧道紧急电话合二为一,统一控制管理,提高设备利用率。可全部使用sip标准协议,能与其他第三方sip设备通讯

广播系统功能:

1广播喊话功能,能对所有广播设备喊话,分区喊话,单独喊话,如果有接入网络功放,则能对单独一台设备的所有喇叭(一个功放为一个区域)或者多台功放的所有喇叭(多个区域)喊话

2广播功能:通过广播软件网络广播,单独广播,组播,全区广播

3对讲终端广播:对讲终端也能作为广播系统进行广播,包括广播喊话,软件广播

4可以开发文字转语音个性化广播。

SV-8003VP sip网络话筒主机 隧道网络广播对讲主机

  • 描述

  SV-8003VP是我司的一款SIP桌面式对讲主机,具有10/100M以太网接口,配置了麦克风输入和扬声器输出,还配置多达22个按键和2.8英寸液晶显示屏,可以配合SIP服务器使用。SV-8003VP网路寻呼话筒可以通过麦克风或者本地线路输入对SIP终端进行点对点的SIP对讲和分区域SIP组播。SV-8003VP作为SIP广播对讲系统的主机,可用于需要对讲求助、紧急报警以及环境监听的场所,例如自助银行、审讯室、教室、医院,包括停车场等控制中心。

SV-8003VP作为对讲终端,支持全双工的双向对讲,并有很好的回音抑制功能。我们提供标准的sip方式,可以使用在其它标准的SIP系统中,可兼容标准的SIP终端设备。

  • 产品特点及功能
  1. 对讲功能: 可以通过按键输入SIP编号呼叫指定的SIP终端,或者通过预先下载的地址簿来选择呼叫SIP终端。对讲时采用全双工方式,并带有回音消除功能。
  2. SIP组播: 可以把本地的音频送到所有其它终端上,实现分区域广播的功能。广播喊话支持10个优先级,高的优先级音频可以打断低的优先级
  3. 地址簿功能: 可以下载SIP终端编号和SIP组播地址到主机上,使得SIP话筒主机经过简单操作就可发起SIP对讲或组播。
  • 技术参数

网络接口: 10/100Base-TX自适应网络,RJ45接口,收发数据指示

网络协议: 支持SIP、TCP、UDP、ARP、ICMP,DHCP,DNS,IGMP等

MIC输入: 自带高性能鹅颈麦克风,频域70~12.K5Hz;典型幅值50mVpp,信噪比68dB

线路输入:   可以作为监听或者对讲使用,典型幅值2000mVpp

线路输出: 外接有源音箱或者功放,典型幅值2200mVpp

对讲输出: 自带有防水3W扬声器

对讲方式: 支持安静模式及嘈杂模式、按键接听及自动接听、现场挂断及远端挂断等多种模式

继电器输出: 支持声音控制

输入电压: DC 9~24V

功 耗: 静态<300mW

工作温度: 0℃~55℃(宽温版本:-40℃~80℃)

规格尺寸: 205×140×55mm(不含咪杆)

面板: 铝合金拉丝外壳

重 量: 1kg(含咪杆)

SV-6007 sip网络对讲求助终端 隧道网络求助箱(带功放输出)

一、描述

 SV-6007是我司的一款壁挂式双按键求助对讲终端,具有10/100M以太网接口,其接收网络的音频数据,实时解码播放,还配置了麦克风输入和扬声器输出,并提供一路立体声的功放输出。SV-6007本对讲广播终端采用双按键设计,一个按键呼叫中心,与中心双向对讲,一个按键紧急喊话,可实现对讲、广播、监听等功能,作为网络广播对讲系统的终端,可用于需要对讲求助、紧急报警以及环境监听的场所。

SV-6007作为对讲终端,支持全双工的双向对讲,并有很好的回音抑制功能。我们提供自有的对讲协议,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同时我们也提供标准的sip方式,可以极好的和其它系统相连。

二、产品特点及功能

  1. 全脱机: 我们的广播对讲系统,可以完全其它任何软件及设备,直接和SV-8003网络对讲主机双向通话,广播喊话,以及实时监听。
  2. 对讲功能: 可以通过按键呼叫指定的主机(最多同时呼叫4个主机),或者通过网络中的任意主机呼叫终端。对讲时采用全双工方式,并带有回音消除功能。
  3. 广播功能: 可以接受来自中心广播的广播数据播放,可以通过SV-6007的自带的大功率功放输出。最大可以驱动两个8欧20W的无源喇叭或者号角。广播对讲分别通过不同的喇叭输出。

也可以通过把按键设置成紧急功能,这样可以把终端配置成一个紧急终端,可以把本地的音频送到所有其它终端上。

广播支持255个优先级,高的优先级音频可以打断低的优先级

  1. 监听功能: 可以在中心监听终端本地的声音。
  2. 易扩展: 完全兼容SV-6002对讲终端,以及兼容其它广播对讲终端,可以自由选择搭建一个复杂的广播对讲系统。

其他可选功能

  1. 兼容SIP电话,可以直接接入sip系统
  2. 内置SD卡: 支持IO口触发播放

定时播放

  1. 继电器控制: 自动控制报警灯(有声音即闭合)
  2. 视频联动: 配合我们的管理软件,可以控制主流厂家的摄像机,在通话时电脑上实时显示远端现场的高清视频
  3. 录音: 通过上位机软件,可以录制对讲或者监听的音频

三、技术参数

网络接口: 10/100Base-TX自适应网络,RJ45接口,收发数据指示

网络协议: 支持TCP、UDP、ARP、ICMP,DHCP,DNS,IGMP等

MIC输入: 自带高性能麦克风,频域70~12.K5Hz;典型幅值50mVpp,信噪比68dB

对讲输出: 自带有防水3W扬声器

广播输出: 支持2路8欧20W功放输出,对讲时该功放无输出

对讲方式: 支持安静模式及嘈杂模式、按键接听及自动接听、现场挂断及远端挂断等多种模式

继电器输出: 支持声音控制及远程控制两种方式

输入电压: DC 9~24V

功 耗: 静态<300mW

工作温度: 0℃~55℃(宽温版本:-40℃~80℃)

规格尺寸: 280×400×100mm

面板: 铝合计拉丝面板,可嵌入墙壁或外装

重 量: 4.2kg

四、订货信息

产品型号

产品功能

  SV-6007

定制版本,设定两个呼叫目标,或者可实现一键全双工对讲和一键广播喊话

上述型号均为普通型,其他特殊需说明:

SIP-6002D双按键对讲终端 隧道网络对讲求助终端

SIP对讲终端SIP-6002D双按键是一款采用了ARM+DSP架构;配置了麦克风输入和扬声器输出,SIP-6002D带两路寻呼按键,可实现SIP对讲功能,作为SIP对讲的终端,主要用于银行、部门机构、调度室、化工厂、钢铁厂、矿井、风电等场所。

2、产品描述:

  1. ARM+DSP内核;
  1.   处理器,STM32F407VGT6
  1. 内置功放+扬声器;
  1.   sip电话模式,双向8KHz采样,G.711/u、G.722编码
  1. 提供固件网络远程升级;
  2. 金属外壳;
  3. 不锈钢灯环按键;

3、相关参数:

  1. 标准的10/100M以太网接口;
  2. 5W防水喇叭;
  3. 外部DC12~24V电源供电;
  4. 一路立体音源输出;                   —— 可以用作声音输出,外接功放音箱。
  5. 一路继电器输出、一路外部信号输入端子; —— 可以作为报警门禁联动。
  6. 内置麦克风;
  7. 两个按钮,一个按键固定为紧急求助按钮,另一个作为咨询按钮。
  8. 工作温度: 0~65℃;
  9. 保存温度:-25~85℃。

4、硬件安装

4.1、将SIP-6002D固定在墙上或牢固不移动的物体上。

4.2、使用标准的以太网线,将SIP-6002D与交换机连接。

4.3、使用电源线配件,将SIP-6002D接入电源。

以上安装完毕, SIP-6002D开始工作,

SIP-7035 SIP网络定压功放 隧道广播功率放大器

·产品介绍

SIP-7035是我司的一款合并式定压功放,支持标准SIP协议,具有10/100M以太网接口,后面板上有2组AUX音源输入和6.35mm接口的麦克风输入,可以输入本地音源,播放来自网络与本地的音频。同时配置5个音量调节旋钮,作为播放音量调节使用。SIP-7035支持100V定压输出和4Ω定阻输出,可以很方便地接上多个音箱、音柱等音响设备实现输出大功率的音频广播,可用于需要广播播放的场所,例如学校、农村、商场、工厂以及公园景区等。

SIP-7035网络定压功放具有多路音频输入和音量独立调节,集成有网络广播和本地广播功能,最大功率680W,其接收网络的音频数据,提供音频输出。SIP-7035与SIP服务器主控软件、话筒主机配套使用可实现主控室对SIP-7035终端进行定时打铃、实时语音广播和紧急广播等功能。

二、产品特点及功能

  1. 监听组播: 接受来自中心发送的组播数据播放,可以通过SIP-7035的功放输出送出。

组播支持10个优先级,高的优先级音频可以打断低的优先级

  1. 音量调节:   带音量调节电位器,可以实现播放音量的调节
  2. 本地扩音:   带麦克风输入和线路输入,可以实现接本地音源或话筒,实现本地扩音功能.
  3. 易扩展: 完全兼容SIP-7101网络解码终端,可实现分组广播和单播的功能,以及兼容其它SIP广播解码终端。
  4. 自动开机: 播放网络音频时自动开启功放

三、技术参数

网络接口: 10/100Base-TX自适应网络,RJ45接口,收发数据指示

网络协议: 支持TCP、UDP、ARP、ICMP,DHCP,DNS,IGMP等

MIC输入: 本地麦克风输入接口,频域70~12.K5Hz;典型幅值50mVpp,信噪比68dB

线路输入:   可以作为本地扩音使用,典型幅值2000mVpp

功放输出: 2路定压输出和1路定阻输出,功率可选70-660W

输入电压: AC 220V

功 耗: 静态<300mW

工作温度: 0℃~55℃(宽温版本:-40℃~80℃)

面板: 铝合金外壳,机架式安装

重 量: 5kg

 SIP-7044 50W 隧道紧急广播网络有源号角

一、描述

 SIP-7044是我司的一款SIP网络有源号角,具有10/100M以太网接口,内置有一个高品质扬声器,将网络音源通过自带的功放和喇叭输出播放,可达到功率50W。SIP-7044作为SIP系统的播放终端,可用于需要广播播放的场所,例如智慧城市、校园广播、公园景区、工厂企业,包括平安社区等。

SIP-7044设备只有SIP网络播放功能,是一款简单的带功放输出的网络有源号角,其接收SIP的音频数据,提供声音输出。SIP-7044与SIP服务器、SIP话机使用可实现主控室对SIP-7044终端进行SIP对讲(单向)和SIP组播的功能。

二、产品特点及功能

  1. 组播功能: 可以接受来自SIP服务器中心的组播数据播放,可以通过SIP-7044自带的功放和喇叭输出播放。

组播支持10个优先级,高的优先级音频可以打断低的优先级

  1. 易扩展: 可配合SIP-8003S对讲广播话筒使用,实现SIP对讲(单向)和SIP组播的功能,以及兼容SIP系统的其它SIP解码终端,可以自由选择搭建一个简单SIP系统。

三、技术参数

网络接口: 10/100Base-TX自适应网络,RJ45接口,收发数据指示

网络协议: 支持TCP、UDP、ARP、ICMP,DHCP,DNS,IGMP等

广播输出: 自带30W功放和号角喇叭,

输入电压: DC 12-20V

功 耗: 静态<300mW

工作温度: 0℃~55℃(宽温版本:-40℃~80℃)

规格尺寸: 285*205*280mm

面板: 聚合材料外壳,可壁挂安装

四、订货信息

产品型号

产品功能

SIP-7044

可选50W版本

上述型号均为普通型,其他特殊需说明:

  1. 宽温: -40℃~80℃
  2. POE功能: 可以选配POE供电方式

以上功能/特性/规格仅提供客户参考, 在未来可能有所变动, 我司无事先通知义务, 所有功能/特性/规格均须以实际出货商品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