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10MHz知识盲区

楼主:
    今天跟朋友拆了一台美容产品,产品输出的波形用示波器测试如上图所示,现在有个知识盲区,就是当我用手去单独触碰一个电极时手指会发烫,单独触碰另一个电极时不会,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当我用手去单独触碰一个电极时手指会发烫,单独触碰另一个电极时不会,这是什么原理??】

交流市电有两根线。你站在地上,用手碰触火线就可能触电,碰触零线就不会触电。就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我用手去单独触碰一个电极时手指会发烫,单独触碰另一个电极时不会,这是什么原理??】 交流市电有 ...

但是我尝试过用座在绝缘的凳子上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网上查资料说这是涡流电场,但是还是不带明白是为什么只有一极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我用手去单独触碰一个电极时手指会发烫,单独触碰另一个电极时不会,这是什么原理??】 交流市电有 ...

而且我们故意焊了个上图的那个铁片,如果是接触面大的时候没事,如果接触面小也是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尝试过用座在绝缘的凳子上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网上查资料说这是涡流电场,但是还是不带明白是为什 ...

【但是我尝试过用座在绝缘的凳子上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即使人体坐在绝缘的凳子上,人体对大地也存在相当大的分布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们故意焊了个上图的那个铁片,如果是接触面大的时候没事,如果接触面小也是发烫

【而且我们故意焊了个上图的那个铁片,如果是接触面大的时候没事,如果接触面小也是发烫】

那是铁片么?看着像是铜片。铁片是很难焊接的。

接触面大小,是手指与铜片的接触面积吧?这很容易理解:人体电阻率比铜片大得多,接触面积很小时,通过人体的电流在较大的电阻上耗散的功率要比接触面积大的时候大得多。

另外,10MHz这么高的频率,电流只会流过人体表面(趋肤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尝试过用座在绝缘的凳子上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网上查资料说这是涡流电场,但是还是不带明白是为什 ...

【网上查资料说这是涡流电场,但是还是不带明白是为什么只有一极会有这种情况??】

这是涡流电场,那纯粹是瞎说。

为什么只有一极会有这种情况,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A:
【产品输出的波形用示波器测试如上图所示】

图片中看不出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在哪里,也看不出探头接触在什么地方。你不妨让示波器探头地线夹悬空,使用交流输入,探头分别接触两个电极,看看波形幅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产品输出的波形用示波器测试如上图所示】 图片中看不出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在哪里,也看不出探头接触在 ...

  这是用示波器测试上面提到会烫的那个电极(示波器的地悬空),用交流耦合的方式,然后真正测试的时候不是很稳定,但是基本跟最早示波器的地夹在它的负极波形基本一致,如果探头直接测试负极的时候电压值可能就1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们故意焊了个上图的那个铁片,如果是接触面大的时候没事,如果接触面小也是发烫】 那是铁片么 ...

是的,是铜片,前面笔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示波器测试上面提到会烫的那个电极(示波器的地悬空),用交流耦合的方式,然后真正测试的 ...

【但是基本跟最早示波器的地夹在它的负极波形基本一致,如果探头直接测试负极的时候电压值可能就10V左右】

怎么出来负极了?又不是电池或者直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示波器测试上面提到会烫的那个电极(示波器的地悬空),用交流耦合的方式,然后真正测试的 ...

【但是基本跟最早示波器的地夹在它的负极波形基本一致,如果探头直接测试负极的时候电压值可能就10V左右】

这就是了。

两个电极对大地的电压并不相同,发热的那个电极对大地交流电压较高,不发热的那个电极对大地交流电压较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示波器测试上面提到会烫的那个电极(示波器的地悬空),用交流耦合的方式,然后真正测试的 ...

这个图看峰值电压是284V呢?

网友:
可以搜一下特斯拉线圈。高频的交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看峰值电压是284V呢?

是的,不是一直都有,是开一段停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