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节锂电池(12.6V)充电芯片,需要有两个状态指示灯引脚。充电电流3A以上,适配器...

楼主:
3节锂电池(12.6V)充电芯片,需要有两个状态指示灯引脚。充电电流3A以上,适配器提供15V输入电压给电池充电。这种充电芯片推荐一下

网友:
做充电器,能做到多大的量,有1000个的量有没?还是做几个玩玩

这种3节电池锂电池充电的芯片,很多

看楼主发帖提的问题很久了

直接买成品吧

网友:
还是推荐一个吧

网友:
这个芯片转为锂电池充电用,符合楼主2个灯的要求

宽输入电压范围:6.6V 到30V
对三节锂电池完整的充电管理充电电流可达4A
PWM开关频率:300KHz

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

网友A:
再贴一次

今天贴图片进入审核专题,CN3763

CN3763

网友A:
CN3763

奇怪了,上面3楼回帖,贴的CN3763的充电原理图进入审核状态,楼主可以自己到如韵官网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3763 奇怪了,上面3楼回帖,贴的CN3763的充电原理图进入审核状态,楼主可以自己到如韵官网找吧

非常感谢版主  显示出来了  还挺好的  这个充电芯片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呢

网友:
之前用过TI的几款充电IC,都是带充电状态显示的,上TI官网搜一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贴一次 今天贴图片进入审核专题,CN3763   CN3763

感谢版主  现在用的就是这个芯片  希望可以实现我要的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