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stm32cubemx构建的工程无法正常运行【已解决】

楼主:
请问一下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种情况的:

我在用cubemx为Nucleo板子构件工程时,在选择工具链选择了STM32CubeIDE后下载到板子的程序不能正常执行,而如果选择的是MDK-ARM工具链后使用keil编译下载的程序就没问题。

两个工程的配置都是一样的,就是工具链不一样。请问有大佬知道是啥原因吗?

网友A:
因为板子上没有外部晶振,然而在配置时钟的时候选了外部晶振才没办法工作的,犯蠢了

网友:
STM32U0吗?连外部晶振都没有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板子上没有外部晶振,然而在配置时钟的时候选了外部晶振才没办法工作的,犯蠢了

那为啥MDK-ARM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