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IC中间的耦合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SEPIC中间的耦合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该怎么计算这个电容的容量该选多少?以及这个电容的耐压值为什么最大是VIN?

网友:
【SEPIC中间的耦合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该怎么计算这个电容的容量该选多少?】

这可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必须把SEPIC开关电路的各阶段分别叙述清楚才行。

建议阅读介绍开关电源各拓扑的书籍。稍后我会发个电子版上来。

网友A:
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叙述了六种非隔离基本拓扑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叙述了六种非隔离基本拓扑的工作原理。

感谢,我看有的书上写的是加大这个电容容量能降低纹波电压,那到底降低的是哪里的纹波电压呀,把电容串联到回路里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还有它上面的最高电压跟输出电压的高低没有关系吗?有点搞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