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Simplis仿真代码使用

楼主:
LTspice/Simplis仿真代码使用

HI uu们,关注我的uu经常看到我上面贴了很多仿真代码,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今天来介绍下仿真代码怎么用,
比如说,我们用OP07做了一个跟随器,如图1所示.
图1:OP07跟随器
他的仿真代码非常简单,如下所示
XU1 N002 vout N001 N003 vout LT1001
V1 N001 0 12
V2 0 N003 12
V3 N002 0 0
.tran 8m
.lib LTC.lib
.backanno
.end
OP07做的是一个跟随器,以上的电路我们很清楚是什么样的,代码也有了,我们直接输入将仿真代码copy到LTspice的Command指令里面.运行仿真后添加波形如下图2所示.
图2:使用Command命令进行仿真
看原理图咱们知道,改V3的输入电压就可以修改Vout输出电压,于是我们修改V3的输入电压看Vout的输出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3:修改V3电压后的仿真结果
LTspice这个代码是这样,但是直接拷贝到Simplis里面可能是不能用的,Simplis可能没有这个LT1001的库,也有可能Simplis里的LT1001引脚排列顺序和LTspice里的不一样,所以最好确定下你这个仿真代码是那个软件Copy出来的.
在Simetrix的模式下,画一个RC充电电路,电路图如图4所示.
图4:充电电路
那么他的仿真代码如下所示
V1 V1_P 0 5
R1 VOUT V1_P 100k
C1 VOUT 0 100n
.GRAPH VOUT curveLabel= VOUT nowarn=true ylog=auto xlog=auto analysis=tran|ac|dc disabled=false PROBEREF=Probe1
.tran 1m
.ic V(VOUT)=0
咱们把这个仿真代码保存为.net文件拖入Simplis,进行仿真.用东北话来讲,是这样省滴!如图5所示.直接运行仿真查看结果,因为带GRAPH所以直接窗口都给你设置好了,你想改那个东西参数直接改就行.
图5:Simetrix仿真网表界面
修改仿真时间为100mS, .tran 100m 咱们在看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
图6:仿真100mS的结果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需要解答或者更新什么直接留言啊~
笔者简介:许同,8.5年工作经验,电路系统架构专家,在电路领域有14年的积累,精通应用电路系统架构设计,有10项以上电路架构专利,掌握多项电路设计技能,电路Spice仿真,C语言,Python,Verilog等。

网友A:
就是说,LTspice和Simplis代码有的地方可以通用么

什么时候不能通用

网友A:
平时仿真时,确实不怎么很细心地研究这些仿真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LTspice和Simplis代码有的地方可以通用么 什么时候不能通用

只有非常基础的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仿真时,确实不怎么很细心地研究这些仿真代码

嘿嘿嘿,我主要是为了大家方便Copy所以小小的研究了下

网友B:
从芯片厂家下载到元器件的spice module后生成一个元件并且修改此元件的原理图符号,需要把模型参数复制到原理图中,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芯片厂家下载到元器件的spice module后生成一个元件并且修改此元件的原理图符号,需要把模型参数复制到原 ...

见精品贴Ltspice仿真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