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编程快速上手 - Mu编辑器软件安装

楼主:
本次介绍安装Mu编辑器软件

下载Mu编辑器软件:

Mu编辑器软件下载网址:https://codewith.mu/en/download

利用电脑进行程序编辑,所以下载Windows Installer

下载后的安装软件如下:

安装Mu编辑器软件如下,没有找到更改软件安装路径的选项,所以直接选择Install,预计是会默认安装到C盘

安装结束,如下:

电脑中显示新增Mu Editor安装,包含上一章的Python软件

打开Mu Editor,模式选择Python 3

Mu Editor安装后编辑界面如下

Mu Editor编辑界面简单介绍如下:

工具栏:

将鼠标悬停在按钮上,会看到一个小工具提示弹出按钮,其中包含有关按钮功能的更多信息。

模式:改变MU的运行模式。每个模式都有不同的功能,界面略有不同。

新建:创建一个新的Python脚本。

加载:打开一个Python脚本文件。

保存:保存当前Python脚本。

开始:开始你的Python脚本运行。

图片:显示Python使用的图片。

检查:检查代码中的错误。

格式化:整理代码格式。

放大:放大Python代码显示。

缩小:s缩小Python代码显示。

主题:三种主题:白天、夜晚、高对比度

网友:
没想到,它竟然提供了这么多模式,那个Pygame zero写游戏,是个啥东东?

网友A:
Mu编辑器软件的最高版本是1.2.0,可是书里面为什么推荐的1.10.0呢,是不是不是一个啊

网友A:
我准备用pycharm64,写完直接可以运行查看结果,也可以用控制台直接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pycharm64,写完直接可以运行查看结果,也可以用控制台直接输入

记得下载公共版的,免费也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下载公共版的,免费也够用。

我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下载这个,看版本还是3.7的呢

网友:
你估计是下载的早,我是上周末才下载的,应该是最新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下载公共版的,免费也够用。

我下载的这个好像就是免费的,没要什么license或者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编辑器软件的最高版本是1.2.0,可是书里面为什么推荐的1.10.0呢,是不是不是一个啊

书籍书版的早,我上周末才下载的应该是最新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下载的这个好像就是免费的,没要什么license或者破解

community版本的就是免费的,功能会少一些,不过不影响个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munity版本的就是免费的,功能会少一些,不过不影响个人使用。

嗯嗯,先从简单的入门,后面掌握到一定基础后再提升

网友:
这个软件没有用过,看来功能很强,下载试试

网友:
以前没用过这个软件,这次也是跟着书籍内容安装试了一下,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