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第一站#基于Pytorch的卷积神经网络识别MNIST数据集-小白从零开始篇

楼主:
作为一个AI领域纯纯的小白,想要用Pytorch基于MNIST数据集训练个卷积网络模型,本帖子也作为我的学习log吧,高手们轻点拍。

  • 先上本人电脑配置:

CPU:Intel(R) Core(TM) i5-4460  CPU @ 3.20GHz   3.20 GHz 四核四线程

GPU:NVIDIA GeForce GTX 750 Ti(未装CUDA)

RAM:8G

Windows 10 专业版

Python 3.12.1

  • 搭建CUDA环境:

cmd命令行内输入nvidia-smi.exe,查看本机显卡驱动版本及可用的CUDA版本。

这里要注意,Pytorch对CUDA版本有要求,不能乱装,所以得到官网看看匹配的版本。

https://pytorch.org/get-started/locally/

这里可以看到,最新稳定版本的PyTorch能支持到CUDA12.1版本。

把我参考的安装教程链接贴上来,具体大家可以照着操作。

CUDA官网下载链接: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toolkit-archive

根据自己系统进行选择,下载安装包。

  下载完参照教程双击安装即可,接下来确认下环境变量。

cmd命令行里输入nvcc -version命令查看软件版本。

  • 安装Anaconda

参考安装教程:https://blog.csdn.net/MCYZSF/article/details/116525159

anaconda是一个集成的工具软件,管理它安装Pytorch会很方便https://www.anaconda.com/

再来个GPU版本使用清华源的安装教程。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2405758

教程二https://www.zhihu.com/tardis/zm/art/681417713?source_id=1005

开始菜单栏找到Anaconda Prompt,我前面创建了虚拟环境名字叫pytorch,输入python,输入activate pytorch切换环境,输入import torch后回车,再输入torch.cuda.is_available()回车,

如果返回True,则证明环境已经配置好。

  • 模型训练

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开始模型训练工作了,这里我参考的实现是下面的教程,非常详细。

https://blog.csdn.net/qq_45588019/article/details/120935828

教程二:https://zhuanlan.zhihu.com/p/137571225

  1. 导入相关包文件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vision
from torch.utils.data import DataLoader
  1. 引入MNIST数据集

定义超参数

n_epochs = 3
batch_size_train = 64
batch_size_test = 1000
learning_rate = 0.01
momentum = 0.5
log_interval = 10
random_seed = 1
torch.manual_seed(random_seed)

下载获取数据集(训练集及测试集),并用Dataloader 包起来,即载入数据集

train_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data/', train=True, download=True,
                               transform=torchvision.transforms.Compose([
                                   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torchvision.transforms.Normalize(
                                       (0.1307,), (0.3081,))
                               ])),
    batch_size=batch_size_train, shuffle=True)
test_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data/', train=False, download=True,
                               transform=torchvision.transforms.Compose([
                                   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torchvision.transforms.Normalize(
                                       (0.1307,), (0.3081,))
                               ])),
    batch_size=batch_size_test, shuffle=True)

运行上面的程序后,会自动将数据集下载到目录下的data文件夹。

  1. 展示MNIST数据集(如果要直接训练,这步可以忽略)

首先看看测试数据有啥。

examples = enumerate(test_loader)
batch_idx, (example_data, example_targets) = next(examples)
print(example_targets)
print(example_data.shape)

安装相关包文件,在Anaconda Prompt下执行以下命令:

conda install matplotlib

举例展示6幅图,包含图片内容和标签。

fig = plt.figure()
for i in range(12):
    plt.subplot(3, 4, i+1)
    plt.tight_layout()
    plt.imshow(train_dataset.train_data[i], cmap='gray', interpolation='none')
    plt.title("Labels: {}".format(train_dataset.train_labels[i]))
    plt.xticks([])
    plt.yticks([])
plt.show()

  1. 构建模型

此处使用两个2d卷积层,然后是两个全连接(或线性)层。作为激活函数,我们将选择整流线性单元(简称ReLUs),作为正则化的手段,我们将使用两个dropout层。

import torch.nn as nn
import torch.nn.functional as F
import torch.optim as optim

class Net(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Net, self).__init__()
        self.conv1 = nn.Conv2d(1, 10, kernel_size=5)
        self.conv2 = nn.Conv2d(10, 20, kernel_size=5)
        self.conv2_drop = nn.Dropout2d()
        self.fc1 = nn.Linear(320, 50)
        self.fc2 = nn.Linear(50, 10)
    def forward(self, x):
        x = F.relu(F.max_pool2d(self.conv1(x), 2))
        x = F.relu(F.max_pool2d(self.conv2_drop(self.conv2(x)), 2))
        x = x.view(-1, 320)
        x = F.relu(self.fc1(x))
        x = F.dropout(x, training=self.training)
        x = self.fc2(x)
        return F.log_softmax(x)

  1. 实例化模型
network = Net()
  1. 初始化网络及优化器
criterion = torch.nn.CrossEntropyLoss()  # 交叉熵损失
optimizer = torch.optim.SGD(model.parameters(), lr=learning_rate, momentum=momentum)  # lr学习率,momentum冲量

  1. 定义训练及测试轮
  • Step1:前馈(forward propagation)

  • Step2:反馈(backward propagation)

  • Step3:更新(update)

训练轮代码:

def train(epoch):
    running_loss = 0.0  # 这整个epoch的loss清零
    running_total = 0
    running_correct = 0
    for batch_idx, data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0):
        inputs, target = data
        optimizer.zero_grad()

        # forward + backward + update
        outputs = model(inputs)
        loss = criterion(outputs, target)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 把运行中的loss累加起来,为了下面300次一除
        running_loss += loss.item()
        # 把运行中的准确率acc算出来
        _, predicted = torch.max(outputs.data, dim=1)
        running_total += inputs.shape[0]
        running_correct += (predicted == target).sum().item()

        if batch_idx % 300 == 299:  # 不想要每一次都出loss,浪费时间,选择每300次出一个平均损失,和准确率
            print('[%d, %5d]: loss: %.3f , acc: %.2f %%'
                  % (epoch + 1, batch_idx + 1, running_loss / 300, 100 * running_correct / running_total))
            running_loss = 0.0  # 这小批300的loss清零
            running_total = 0
            running_correct = 0  # 这小批300的acc清零

完整代码: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nn as nn
from torch.autograd import Variable
import torch.utils.data as Data
from torchvision import datasets, transforms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torchsummary import summary
import time

# 创建神经网络
class CNN(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CNN, self).__init__()
        self.layer1 = nn.Sequential(
            nn.Conv2d(1, 16, kernel_size=5, stride=1, padding=2),
            nn.ReLU(),
            nn.MaxPool2d(kernel_size=2),
        )
        self.layer2 = nn.Sequential(
            nn.Conv2d(16, 32, kernel_size=5, stride=1, padding=2),
            nn.ReLU(),
            nn.MaxPool2d(kernel_size=2)
        )
        self.output_layer = nn.Linear(32*7*7, 10)

    def forward(self, x):
        x = self.layer1(x)
        x = self.layer2(x)
        x = x.reshape(x.size(0), -1)
        output = self.output_layer(x)
        return output

# 超参数
EPOCH = 2
BATCH_SIZE = 100
LR = 0.001
DOWNLOAD = False # 若已经下载mnist数据集则设为False

# 下载mnist数据
train_data = datasets.MNIST(
    root='./data', # 保存路径
    train=True, # True表示训练集,False表示测试集
    transform=transforms.ToTensor(), # 将0~255压缩为0~1
    download=DOWNLOAD
)

# 旧的写法
print(train_data.train_data.size())
print(train_data.train_labels.size())

# 新的写法
print(train_data.data.size())
print(train_data.targets.size())

# 打印部分数据集的图片
for i in range(2):
    print(train_data.targets[i].item())
    plt.imshow(train_data.data[i].numpy(), cmap='gray')
    plt.show()

# DataLoader
train_loader = Data.DataLoader(
    dataset=train_data,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True,
    num_workers=2
)

# 如果train_data下载好后,test_data也就下载好了
test_data = datasets.MNIST(
    root='./data',
    train=False
)

print(test_data.data.size())
print(test_data.targets.size())

# 新建网络
cnn = CNN()
# 将神经网络移到GPU上
cnn.cuda()
print(cnn)

# 查看网络的结构
model = CNN()
if torch.cuda.is_available():
    model.cuda()
summary(model, input_size=(1,28,28))

# 优化器
optimizer = torch.optim.Adam(cnn.parameters(), lr=LR)

# 损失函数
loss_func = nn.CrossEntropyLoss()

# 为了节约时间,只使用测试集的前2000个数据
test_x = Variable(
    torch.unsqueeze(test_data.data, dim=1),
    volatile=True
).type(torch.FloatTensor)[:2000]/255 # 将将0~255压缩为0~1

test_y = test_data.targets[:2000]

# # 使用所有的测试集
# test_x = Variable(
#     torch.unsqueeze(test_data.test_data, dim=1),
#     volatile=True
# ).type(torch.FloatTensor)/255 # 将将0~255压缩为0~1

# test_y = test_data.test_labels

# 将测试数据移到GPU上
test_x = test_x.cuda()
test_y = test_y.cuda()

# 开始计时
start = time.time()

# 训练神经网络
for epoch in range(EPOCH):
    for step, (batch_x, batch_y)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 将训练数据移到GPU上
        batch_x = batch_x.cuda()
        batch_y = batch_y.cuda()
        output = cnn(batch_x)
        loss = loss_func(output, batch_y)
        optimizer.zero_grad()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 每隔50步输出一次信息
        if step%50 == 0:
            test_output = cnn(test_x)
            # 将预测结果移到GPU上
            predict_y = torch.max(test_output, 1)[1].cuda().data.squeeze()
            accuracy = (predict_y == test_y).sum().item() / test_y.size(0)
            print('Epoch', epoch, '|', 'Step', step, '|', 'Loss', loss.data.item(), '|', 'Test Accuracy', accuracy)

# 结束计时
end = time.time()

# 训练耗时
print('Time cost:', end - start, 's')

# 预测
test_output = cnn(test_x[:100])
# 为了将CUDA tensor转化为numpy,需要将数据移回CPU上
# 否则会报错:TypeError: can't convert CUDA tensor to numpy. Use Tensor.cpu() to copy the tensor to host memory first.
predict_y = torch.max(test_output, 1)[1].cpu().data.numpy().squeeze()
real_y = test_y[:100].cpu().numpy()
print(predict_y)
print(real_y)

# 打印预测和实际结果
for i in range(10):
    print('Predict', predict_y[i])
    print('Real', real_y[i])
    plt.imshow(test_data.data[i].numpy(), cmap='gray')
    plt.show()

训练结果如下:

用时100s左右,精度可以到0.97了,足够手写识别。

  • 保存并转换成ONNX模型
# 保存模型的状态字典
torch.save(model.state_dict(), 'mnist.pth')
model.load_state_dict(torch.load('mnist.pth'))
# 将模型设置为评估模式(如果需要)
model.eval()
#导出为onnx模型
input = torch.randn(1, 28, 28)
torch.onnx.export(model, input, "mnist.onnx", verbose=True)
mnist.pth (115.43 KB, 下载次数: 0)

nmg

网友A:
感觉我的模型有点问题,大小跟大家的相差挺多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我的模型有点问题,大小跟大家的相差挺多

好像差距是挺大的啊,刚随意看了下,他们上传的同格式的,都是M级别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差距是挺大的啊,刚随意看了下,他们上传的同格式的,都是M级别大小的

是的,我觉得也有问题,晚上有空再折腾看看

网友:
前几天参照网友教程,我是Anaconda Prompt终端命令下进行的,在生成模型文件大小有问题,别人都是MB级别,我的是KB,估计是有问题,今晚又折腾了下,参照网友wangerxian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78516-1-1.html操作,先安装了PyCharm,然后再执行py。

执行的代码直接copy网友knv的,用GPU参与训练的,GPU占有率大概能到45%左右,CPU几乎跑满了。

生成文件如下:

文件大小应该是对了,跟knv生成的模型大小基本一致。

接下来参照其他网友的执行看看:

1、新建个工程

环境配置参照上面图片,Path to conda那里需要选择你Anaconda安装目录,别搞错了。Environment选择你生成的虚拟python环境,要提前在Prompt里面安装好相关包文件。

2、新建Python文件

①位置工程文件夹上右键,②新建,③选择Python文件

输入个文件名

把代码拷贝粘贴进来,然后点开左下角终端按钮

执行python文件

文件上右键,选择运行

执行结果:

pt文件生成了,但是转onnx时候报错,也不知道啥情况,有可能跟软件版本有关。

再来试试其他GPU训练的代码: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nn as nn
from torch.autograd import Variable
import torch.utils.data as Data
from torchvision import datasets, transforms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torchsummary import summary
import time

# 创建神经网络
class CNN(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CNN, self).__init__()
        self.layer1 = nn.Sequential(
            nn.Conv2d(1, 16, kernel_size=5, stride=1, padding=2),
            nn.ReLU(),
            nn.MaxPool2d(kernel_size=2),
        )
        self.layer2 = nn.Sequential(
            nn.Conv2d(16, 32, kernel_size=5, stride=1, padding=2),
            nn.ReLU(),
            nn.MaxPool2d(kernel_size=2)
        )
        self.output_layer = nn.Linear(32*7*7, 10)

    def forward(self, x):
        x = self.layer1(x)
        x = self.layer2(x)
        x = x.reshape(x.size(0), -1)
        output = self.output_layer(x)
        return output

# 超参数
EPOCH = 2
BATCH_SIZE = 100
LR = 0.001
DOWNLOAD = True # 若已经下载mnist数据集则设为False

# 下载mnist数据
train_data = datasets.MNIST(
    root='./data', # 保存路径
    train=True, # True表示训练集,False表示测试集
    transform=transforms.ToTensor(), # 将0~255压缩为0~1
    download=DOWNLOAD
)

# 旧的写法
print(train_data.train_data.size())
print(train_data.train_labels.size())

# 新的写法
print(train_data.data.size())
print(train_data.targets.size())

# 打印部分数据集的图片
for i in range(2):
    print(train_data.targets[i].item())
    plt.imshow(train_data.data[i].numpy(), cmap='gray')
    plt.show()

# DataLoader
train_loader = Data.DataLoader(
    dataset=train_data,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True,
    num_workers=2
)

# 如果train_data下载好后,test_data也就下载好了
test_data = datasets.MNIST(
    root='./data',
    train=False
)

print(test_data.data.size())
print(test_data.targets.size())

# 新建网络
cnn = CNN()
# 将神经网络移到GPU上
cnn.cuda()
print(cnn)

# 查看网络的结构
model = CNN()
if torch.cuda.is_available():
    model.cuda()
summary(model, input_size=(1,28,28))

# 优化器
optimizer = torch.optim.Adam(cnn.parameters(), lr=LR)

# 损失函数
loss_func = nn.CrossEntropyLoss()

# 为了节约时间,只使用测试集的前2000个数据
test_x = Variable(
    torch.unsqueeze(test_data.data, dim=1),
    volatile=True
).type(torch.FloatTensor)[:2000]/255 # 将将0~255压缩为0~1

test_y = test_data.targets[:2000]

# # 使用所有的测试集
# test_x = Variable(
#     torch.unsqueeze(test_data.test_data, dim=1),
#     volatile=True
# ).type(torch.FloatTensor)/255 # 将将0~255压缩为0~1

# test_y = test_data.test_labels

# 将测试数据移到GPU上
test_x = test_x.cuda()
test_y = test_y.cuda()

# 开始计时
start = time.time()

# 训练神经网络
for epoch in range(EPOCH):
    for step, (batch_x, batch_y)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 将训练数据移到GPU上
        batch_x = batch_x.cuda()
        batch_y = batch_y.cuda()
        output = cnn(batch_x)
        loss = loss_func(output, batch_y)
        optimizer.zero_grad()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 每隔50步输出一次信息
        if step%50 == 0:
            test_output = cnn(test_x)
            # 将预测结果移到GPU上
            predict_y = torch.max(test_output, 1)[1].cuda().data.squeeze()
            accuracy = (predict_y == test_y).sum().item() / test_y.size(0)
            print('Epoch', epoch, '|', 'Step', step, '|', 'Loss', loss.data.item(), '|', 'Test Accuracy', accuracy)

# 结束计时
end = time.time()

# 训练耗时
print('Time cost:', end - start, 's')

# 预测
test_output = cnn(test_x[:100])
# 为了将CUDA tensor转化为numpy,需要将数据移回CPU上
# 否则会报错:TypeError: can't convert CUDA tensor to numpy. Use Tensor.cpu() to copy the tensor to host memory first.
predict_y = torch.max(test_output, 1)[1].cpu().data.numpy().squeeze()
real_y = test_y[:100].cpu().numpy()
print(predict_y)
print(real_y)

# 打印预测和实际结果
for i in range(10):
    print('Predict', predict_y[i])
    print('Real', real_y[i])
    plt.imshow(test_data.data[i].numpy(), cmap='gray')
    plt.show()

执行后报错,

这里可以看到是没有torchsummary包,通过conda尝试,发现找不到这个包,无奈只能用pip来安装,

pip install torchsummary

 再次执行,注意,如果你已经执行下载过mnist数据集,则39行为false,执行后这里会打开图片样本。

关闭图片窗口后会报错,搞不定了,继续换其他代码试试。

  这里采用luyism的代码试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78192-1-1.html

这里提示报错,原因是没安装onnxruntime包,在conda下安装下再次尝试可以生成模型文件,

这里尝试下qiao--网友的代码,

# 导包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nn as nn  # 神经网络
import torch.optim as optim  # 定义优化器
from torchvision import datasets, transforms  # 数据集    transforms完成对数据的处理

# 定义超参数
input_size = 28 * 28  # 输入大小
hidden_size = 512  # 隐藏层大小
num_classes = 10  # 输出大小(类别数)
batch_size = 100  # 批大小
learning_rate = 0.001  # 学习率
num_epochs = 10  # 训练轮数

# 加载 MNIST 数据集
train_dataset = datasets.MNIST(root='../data/mnist', train=True, transform=transforms.ToTensor(), download=True)
test_dataset = datasets.MNIST(root='../data/mnist', train=False, transform=transforms.ToTensor(), download=True)

train_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dataset=train_dataset,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True)  # 一批数据为100个
test_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dataset=test_dataset, batch_size=batch_size, shuffle=False)

# 定义 MLP 网络
class MLP(nn.Module):
    # 初始化方法
    # input_size 输入数据的维度
    # hidden_size 隐藏层的大小
    # num_classes 输出分类的数量
    def __init__(self, input_size, hidden_size, num_classes):
        # 调用父类的初始化方法
        super(MLP, self).__init__()
        # 定义第1个全连接层
        self.fc1 = nn.Linear(input_size, hidden_size)
        # 定义ReLu激活函数
        self.relu = nn.ReLU()
        # 定义第2个全连接层
        self.fc2 = nn.Linear(hidden_size, hidden_size)
        # 定义第3个全连接层
        self.fc3 = nn.Linear(hidden_size, num_classes)

    def forward(self, x):
        # 将输入张量展平为向量
        x = x.view(x.size(0), -1)
        out = self.fc1(x)
        out = self.relu(out)
        out = self.fc2(out)
        out = self.relu(out)
        out = self.fc3(out)
        return out

# 实例化 MLP 网络
model = MLP(input_size, hidden_size, num_classes)

# 现在我们已经定义了 MLP 网络并加载了 MNIST 数据集,接下来使用 PyTorch 的自动求导功能和优化器进行训练。首先,定义损失函数和优化器;然后迭代训练数据并使用优化器更新网络参数。

# 定义损失函数和优化器
criterion = nn.CrossEntropyLoss()
# CrossEntropyLoss = Softmax + log + nllloss
optimizer = optim.Adam(model.parameters(), lr=learning_rate)
# optimizer = optim.SGD(model.parameters(),0.2)

# 训练网络
# 外层for循环控制训练的次数
# 内层for循环控制从DataLoader中循环读取数据
for epoch in range(num_epochs):
    for i, (images, labels)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images = images.reshape(-1, 28 * 28)  # 将images转换成向量

        outputs = model(images)  # 将数据送到网络中

        loss = criterion(outputs, labels)  # 计算损失

        optimizer.zero_grad()  # 首先将梯度清零
        loss.backward()  # 反向传播

        optimizer.step()  # 更新参数

        if (i + 1) % 100 == 0:
            print(f'Epoch [{epoch + 1}/{num_epochs}],Step[{i + 1}/{len(train_loader)}],Loss:{loss.item():.4f}')

# 最后,我们可以在测试数据上评估模型的准确率:
# 测试网络
with torch.no_grad():
    correct = 0
    total = 0
    # 从test_loader中循环读取测试数据
    for images, labels in test_loader:
        # 将images转换成向量
        images = images.reshape(-1, 28 * 28)
        # 将数据传送到网络
        outputs = model(images)
        # 取出最大值对应的索引 即预测值
        _, predicted = torch.max(outputs.data, 1)  # 返回一个元组:第一个为最大值,第二个是最大值的下标
        # 累加labels数量   labels为形状为(batch_size,1)的矩阵,取size(0)就是取出batch_size的大小(该批的大小)
        total += labels.size(0)
        # 预测值与labels值对比 获取预测正确的数量
        correct += (predicted == labels).sum().item()
    # 打印最终的准确率
    print(f'Accuracy of the network on the 10000 test images: {100 * correct / total}%')

# 保存模型
# 保存模型的状态字典
torch.save(model.state_dict(), 'mnist.pth')
model.load_state_dict(torch.load('mnist.pth'))
# 将模型设置为评估模式(如果需要)
model.eval()
#导出为onnx模型
input = torch.randn(1, 28, 28)
torch.onnx.export(model, input, "mnist.onnx", verbose=True)

执行结果如下;

我发现大家生成的模型文件差别挺大的,这里模型准确率可以到98%了,10轮训练。

qiao.7z (2.36 MB, 下载次数: 1) LitchiCheng.7z (215.44 KB, 下载次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