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移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楼主:
我在使用stm32移植lvgl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显示右半边都会有一条黑线,请问?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呀

网友:
stm32移植lvgl的问题,还没遇见过,

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RAM内存不够?

网友:
反正不是lvgl的问题。一般就是移植部分和硬件相关的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