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实战》所有权这个还真得好好理解啊

楼主:
小弟看的挺慢的,所有权这里确实和python不是很一样。

这种思想小弟初次接触,确实很有意思。但是也有想不通滴

  1. Rust 中每一个值都被一个变量所拥有,该变量被称为值的所有者
  2. 一个值同时只能被一个变量所拥有,或者说一个值只能拥有一个所有者
  3. 当所有者(变量)离开作用域范围时,这个值将被丢弃(drop)

我实在是想不通,如下这段运行不了

    let s1 = String::from("hello");
    let s2 = s1;

    println!("{}, world!", s1);

那为啥我这段又可以运行呢?

    let s0: &str = "Hello";
    let s1 = s0;

    println!("{}, world!", s1);

网友:
补一下代码的截图

智能提示报错

  但是第二个却是对的

网友:
理解了一下,let s2 = s1;   这个s1的所有权转给s2了,s1就gone with the wind了。

你再打印一个消失的s1,就报错了。

第二个let s1= s0   这个s0是引用,就不报错了,因为大家都是借的。

网友A:
疑问在于:

let s1 = String::from("Hello")

let s2 = "Hello"

是差别

它就没有道理,它就是这么设计的,s1是一个堆上分配的对象,s2是引用的一个临时对象(确定吗?)

网友B:
据说双向链表不好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疑问在于: let s1 = String::from("Hello") 和 let s2 = "Hello"  是 ...

我浅显的理解是,s1是String复合类型(),

s2是&str类型,这个&取地址符有点东西,

意思是 Rust在编译时把,“Hello”硬编码进代码里面,一串不可变的(01010101...)

然后let s2 = “Hello”时候就是给你找个空间把那一串复制进去。

let s3 =s2时候,也是如此,因为s2是那一串,所以还是这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双向链表不好写。。。

是啊,不过对我来说,啥语言链表我都不会写哈哈哈。

网友:
因为后面这个都是引用,实际上应该是&'static 静态引用,指向了静态的数据区,也可以认为不断的move也是指向的同一个区域所以可以。前面哪个编译都会失败,你可以认为是栈/堆栈上的数据,move就被拿走了也就是失去了所有权。比如一个heap new的数据不可能被多个引用,这样就存在多线程竞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