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串口的硬件电路和协议请教?

楼主:
usb串口历经几十年,从1.0到如今的3.2,不仅速度提高而且线的数量也由四根变为八根。

在硬件电路上常用的梯形口数据线,安卓数据线,typec都属于usb吗?

软件协议上,有什么详细的资料推荐?

网友A:
usb和串口是两种不同的通信方式,从1.0到如今的3.2的是USB,串口一直是两根数据线

网友B:
USB Type-C是一种USB接口外形标准,拥有比Type-A及Type-B均小的体积,既可以应用于PC(主设备)又可以应用于外部设备(从设备,如手机)的接口类型。USB Type-C有4对TX/RX分线,2对USBD+/D-,一对SBU,2个CC,另外还有4个VBUS和4个地线

网友:
typec属于USB的一种接口标准,通信功能都是只靠D+和D-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 Type-C是一种USB接口外形标准,拥有比Type-A及Type-B均小的体积,既可以应用于PC(主设备)又可以应用 ...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TYPE-C线多了,插头接触点要小了,现在手机6A的充电电流他居然能承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TYPE-C线多了,插头接触点要小了,现在手机6A的充电电流他居然能承受的了

电源部分线还是比较粗的。而且距离很短。很快就到板子了。一般不会引起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和串口是两种不同的通信方式,从1.0到如今的3.2的是USB,串口一直是两根数据线

请问有关usb的协议有什么资料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TYPE-C线多了,插头接触点要小了,现在手机6A的充电电流他居然能承受的了

电源回路有多触点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