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学习模型的文件格式有哪些?

楼主:
机器学习模型的存储格式根据不同的机器学习框架和平台有所不同,下面列举了一些常用的机器学习模型文件格式:

  • ONNX (Open Neural Network Exchange):

.onnx 格式,这是一种开放的模型表示格式,用于不同深度学习框架之间的模型转换与互操作。

  • TensorFlow:

.pb (Protocol Buffers): TensorFlow 的二进制模型文件格式,包含了模型结构和权重数据。
.pbtxt: 文本格式的模型描述文件。
.ckpt: TensorFlow 的检查点文件,用于存储模型训练过程中的变量值,而非完整的模型结构。
.h5: 使用 Keras(基于 TensorFlow)时可以保存为 HDF5 格式的模型文件。

  • Keras:

.h5: Keras 模型可以直接保存为 HDF5 格式,方便跨平台加载。
.keras: Keras 自定义的模型保存格式。

  • Core ML:

.mlmodel: 苹果提供的 Core ML 框架用于 iOS 和 macOS 平台上的机器学习模型格式。

  • Caffe2:

predict_net.pb: Caffe2 的protobuf格式预测网络模型文件。
predict_net.pbtxt: protobuf文本格式的预测网络模型描述文件。

  • MXNet:

.model: MXNet 模型格式,包含模型结构和参数。
-symbol.json: MXNet 模型的JSON格式结构描述文件。

  • TensorFlow Lite:

.tflite: 专为移动和嵌入式设备优化的轻量级 TensorFlow 模型格式。

  • Caffe:

.caffemodel: Caffe 深度学习框架的模型权重文件。
.prototxt: Caffe 模型架构的文本描述文件。

你还知道有哪些其他格式的模型文件吗?

网友A:
onnx用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nx用的还是挺多的。

开放的模型表示格式,估计很多开源模型都会用这个格式的。

网友B:
onnx 好像慢慢成了大家的标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nnx 好像慢慢成了大家的标准了

可能是因为可以从各种模型进行转换。等于一个中间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因为可以从各种模型进行转换。等于一个中间商。

onnx好像是第一个用于交换的设计,以前都是导成tf或者pt或者caffe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nnx好像是第一个用于交换的设计,以前都是导成tf或者pt或者caffe的。

不知道单片机什么时候可以支持这个格式得模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单片机什么时候可以支持这个格式得模型。

之前看见arm搞了个库,当时应该是没有工具导出导入的,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见arm搞了个库,当时应该是没有工具导出导入的,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

对,好像没有看到有相关的工具,ST倒是有个Edge AI可以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好像没有看到有相关的工具,ST倒是有个Edge AI可以搞。

估计是要收费才卖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要收费才卖给你。

ST那个只能用他家的芯片,好像也加了CRC硬件功能,和TouchGFX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