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晶振波形

楼主:
最近做个项目,又以太网芯片需要配个25M晶振,测试发现晶振的其中输出脚波形有点异常,不知道这个是否正常,以前遇到的晶振波形不是这样的。

网友:
以太网主要看能不能工作吧。

比如你的网络是否能联网。能不能ping通。这些。

晶体配置可以看芯片手册。芯片要求哪种晶振,频率多少。

晶振有有源晶振  无源晶振  还有晶振大小。尺寸等。配置的电容要求。

网友:
第一个图看着不正常 看看晶振的负载电容是不是匹配

网友:
波形肯定是不正常的,看示波器上测的频率也不对了。

网友A:
示波器的采样时间调的不对只有62.5kS/s,显示的应该不是真实波形,测量25MHz的信号话至少要调到小于1us/div,采样率250MS/s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采样时间调的不对只有62.5kS/s,显示的应该不是真实波形,测量25MHz的信号话至少要调到小于1us/div ...

好的,谢谢!按照你说的我来试试看

网友: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按照你说的我来试试看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