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8413 一款DAC芯片应用的疑惑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电压转电流嵌入式项目,使用 一款DAC芯片GP8413,对于改芯片的应用存在一些疑惑:

1.GP8413 通过I2C接口,线性转换成0-5V/0-10V的两路模拟电压输出,两个输出OUT0/OUT1和0-5V/0-10V怎么对应?

2.第10脚V5V,芯片手册说“内部LDO,5V输出”,这个输出5V是做什么用的?

3.该芯片的硬件地址由A2A1A0三个脚设定,如果其中一个脚想设置为高电平,那么该接到电源供电电压还是那个10脚的5V输出电压?

4.输入I2C信号高电平:2.7V-5.5V,那么IC2信号的SDA/SCL用5V上拉也可以吗?

网友A:
1.GP8413 通过I2C接口,线性转换成0-5V/0-10V的两路模拟电压输出,两个输出OUT0/OUT1和0-5V/0-10V怎么对应?------看数据手册。

2.第10脚V5V,芯片手册说“内部LDO,5V输出”,这个输出5V是做什么用的?-----给其他单片机等设备用

3.该芯片的硬件地址由A2A1A0三个脚设定,如果其中一个脚想设置为高电平,那么该接到电源供电电压还是那个10脚的5V输出电压?-------是10脚的5V输出电压

4.输入I2C信号高电平:2.7V-5.5V,那么IC2信号的SDA/SCL用5V上拉也可以吗?-----可以,可以用10脚的5V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GP8413 通过I2C接口,线性转换成0-5V/0-10V的两路模拟电压输出,两个输出OUT0/OUT1和0-5V/0-10V怎么对应 ...

谢谢你的回复,解决了我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