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pcfigboard.h文件中关于LED3PWM宏定义的问题

楼主:
pyboard10的mpconfigboard.h文件中宏定义LED3PWM功能#define MICROPY_HW_LED3_PWM {TIM2,2,TIM_CHANNE_1,GPIO_AF1_TIM2}中的2是什么含义?通过查询,知道LED3使用PA15引脚,使用是定时器TIM2_CH1,引脚复用是AF1。

LED4接的PB4,该引脚使用的是TIM3_CH1引脚复用是AF2,在该文件是这样定义的#define MICROPY_HW_LED4_PWM {TIM3,3,TIM_CHANNE_1,GPIO_AF2_TIM3}

    如果LED3使用的是PD13引脚,该引脚使用的定时器是TIM4_CH2,复用功能是AF2,能否写成#define MICROPY_HW_LED3_PWM {TIM4,4,TIM_CHANNE_2,GPIO_AF2_TIM4}?

网友:
这个建议你去程序里面考一下,这样的宏定义应该知识一个首地址,你要看一下程序里是怎么用的

网友:
这个定义是为了使用PWM改变LED亮度的,所以需要使用支持PWM功能的引脚。在STM32上,就是对应某个定时器输出通道的引脚。

TIM2, 2, TIM_CHANNEL_1, GPIO_AF1_TIM2

就代表定时器2的通道1。如果你改用其它定时器,就需要对应修改,注意需要同时修改 MICROPY_HW_LED3 和 MICROPY_HW_LED3_PWM 的定义。

网友:
注意使用这个功能后,会占用相应的定时器,也就是说如果程序中使用了这个定时器,就会造成LED.intensity()功能失效。

网友:
你得看 MICROPY_HW_LED4_PWM 函数,第二个参数的描述具体是什么。

网友:
谢谢各位解答。我的板子LED接到了PD12,PD13,PD14和PD15脚。在led.c文件看到了官方LED只使用了TIM1~3。在里面添加了TIM4后,编译下载后,可以在LED3和LED4使用LED.intensity()功能了。

网友:
那个单独的1,2,3应该是ID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