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防雷滤波电路板的要求?

楼主:
小功率变频器在输入侧一般有压敏电阻或者压敏电容对地PE连接,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当雷电高压串入时变频器对地短路泄放掉能量。

而在大功率变频器中,不仅输入侧对地PE有压敏电阻或者压敏电容,正负母线对地PE也有压敏电阻或者压敏电容,三相输入和正负之间也有压敏电阻或者压敏电容。

请问大功率的变频器需要这么多防雷电路吗?去掉正负对地PE和输入对正负有很大影响吗?

而且现场应用这个防雷板很容易炸裂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设计的问题安规不够还是使用时间长老化导致绝缘降低?

网友:
请问大功率的变频器需要这么多防雷电路吗?去掉正负对地PE和输入对正负有很大影响吗?

大功率的变频器需要,不能去掉。

防雷滤波电路能让变频器在各种恶劣环境下长时间稳定运行,不易出现故障。

并且,防雷滤波电路板设计时考虑了防雷击措施,比如能够吸收和泄放雷电产生的过电压和过电流,防止雷电对变频器造成直接损害。

有一点需要注意,所用的防雷电路板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和规范。

网友:
那么请问变频器的防雷功能,主要是从哪里进入变频器的呢?

网友A:
为什么带变频器的摇绝缘需要将变频器的进出口电源都要拆线,这是为了防止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带变频器的摇绝缘需要将变频器的进出口电源都要拆线,这是为了防止什么?

是为了防止高压从线缆进去串入别的地方?

网友:
只做过一次防雷和防静电的设计,结果还失败了,特来学习大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