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或者一般电源的安规怎么设计?

楼主:
常见的防雷安规器件除了安规电容和压敏电阻还有哪些?尤其是安规电容分为X电容和Y电容,具体怎么选型?压敏电阻有哪些分类,怎么选型,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安规电容和安规电容如果遇到雷电或者尖峰脉冲电压,到底会不会炸裂?

网友:
建议:先明确产品是用于什么行业,然后再参照该行业的标准去设计。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标准,否侧,你的设计可能无法产业化。

网友:
安规电容和安规电容如果遇到雷电或者尖峰脉冲电压,到底会不会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