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编程快速上手》2、通过试验学习Python 基础

楼主:
        Python编程语言有许多语法结构、标准库函数和交互式开发环境功能。首先学习一些基本编程概念,通过实践去验证。可以通过控制台,或者编写一个文件,然后运行去查看结果。
表达式:
        表达式是语言中最基本的编程结构,Python 表达式中可以使用大量其它操作符,例如下按优先级从高到低列出了 Python 的所有数学操作符:指数、取模/取余数、整除/商数取整、加减乘除。数学操作符的操作顺序(也称为“优先级”)与数学中类似。** 操作符首先求值,接下来是 ­ *、/、// 和 % 操作符,从左到右。+ 和 - 操作符最后求值,也是从左到右。如果需要,可以用括号来改变通常的优先级。
        我们通过具体代码测试一下:
x = 10
y = x**3
print(y)
y = x%3
print(y)
y = x//4
print(y)
y = x/3
print(y)
y = x+4
print(y)

        运行结果如下图:
整型、浮点型和字符串数据类型
        表达式是值和操作符的组合,它们可以通过求值成为单个值。“数据类型”是一类值,每个值都只属于一种数据类型。
        Python 的文本也可以称为“字符串”或 strs ,通过单引号或双引号包围住字符串(例如 'Hello' 或 "Goodbye cruel world!"),来表示字符串的开始和结束。没有字符的字符串,称为“空字符串”。
        “+”可以表示相加操作符,也可以是字符串连接的操作符,例如:
x = 'Hello'
y = "Goodbye cruel world!"
print(x+y)

        输出如下图:

        同样“*”也有两个作用,操作符只能用于两个数字(作为乘法),或一个字符串和一个整型(作为字符串复制操作符)。
变量
        变量可以通过“=”进行复制,变量名需要合法(一个词、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不能以数字开头),这方面其实和大多数语言是一致的。变量名是区分大小写的,这意味着 spam、 SPAM、Spam 和 sPaM 是 4 个不同的变量,变量用小写字母开头是 Python 的惯例。
        有几个函数比较常用,print()将内部的字符串打印出来(也可以是变量);input() 是等待键盘输入文本的函数,运行到这里会等待输入,然后按下回车键运行; len() 函数通过传递一个字符串(或包含字符串的变量),求字符串中字符的个数,返回只是个变量;str()、int() 和 float() 函数是强制转换用的,同一种类型才可以运算或者叠加。
        下面是对这些函数的操作使用:
x = 'Hello'
y = " world!"
print(x+y)
myName = input()
print(myName)
print(len(myName))
a = 3.5
print('a =:'+str(a))
b = '4.6'
print(a + float(b))

        结果如下图:

网友A:
跟着大咖学学习Python 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着大咖学学习Python 基础,,,,

都是初学者,大家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