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Python编程快速上手(第2版)》阅读心得1、字符串操作

楼主:
一、书籍简介

本书是一本面向初学者的Python编程实用指南。其实不仅仅是初学者,熟悉Python并想要使日常工作自动化的同学们都应该去读读这本书,里面介绍了非常多的Python编程的使用技巧和案例。

本书总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基本的Python编程概念(大概有6个章节),第二部分介绍了一些不同的任务并通过Python编程让工作自动化(大概有14个章节),这部分才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第一部分Python基础知识占用全书的大概1/4的篇幅,剩余3/4的篇幅都是讲如何用Python实现工作的自动化,这也是本书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第1章讲的是Python基础。表达式,变量类型,字符串等介绍;

第2章讲的是Pthon的控制流;

第3章讲的是函数;

第4章讲的是列表;

第5章讲的是字典;

第6章讲的是字符串操作。

前五章都是讲的Python数据类型和语法等基础知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对于有一些编程基础的同学来说只需简单过一遍即可。

读完第6章后你会发现,Python对字符串的处理非常灵活,提供了相当多的字符串处理方法,比如字符串的索引、切片、查找、转换为列表或元组等。

因此,本篇就是对本书中讲解的字符串相关的内容做一下总结和提取。

二、字符串操作

1、字符串定义可以使用单引号(如‘Hello World’)或者双引号(如“Hello World”)或者三引号(如'''Hello World''');

2、Python中可用的转义字符

    如下例子:

3、三重引号可以定义多行字符串,也可以用于注释

    多行字符串例子:

    用于注释的例子:

4、字符串可以按下标进行索引

    如下例子:

5、字符串可以进行切片

    如下例子:

6、字符串可以进行匹配

7、字符串可以放入其它字符串

    另一种写法:

    第三种写法:

8、字符串方法upper(),lower(),isupper(),islower()

    upper()方法将字符所有字母转换为大写

    lower()方法将字符串所有字母转化为小写

    isupper()用来检测字符串是否都为大写,islower()用来检测是否字符串都为小写

9、isX()字符串方法

10、判断字符串的开始和结束方法startswith(),endswith()

11、join()方法用于将字符串列表连接成字符串

12、split()方法将字符串拆分为字符列表

13、partition()方法用于将字符串分为元组 (3段)

  14、用rjust(),ljust()he center()对齐文本

    rjust():右对齐

    ljust():左对齐

    center():中心对齐

15、用strip(),rstrip()和lstrip()方法删除空白字符

    空白字符指的是空格、制表符和换行符

    strip():删除所有的空白字符

    rstrip():删除右边的空白字符

    lstrip():删除左边的空白字符

16、使用ord()和chr()实现字符和数字之间互转

    数字是Unicode代码点

除了以上字符串处理方法外,还有更加强大的操作系统剪切板处理库pyperclip,该库能够实现对系统的剪切板进行文本的复制和粘贴。

书中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使用pyperclip库快速回复消息,还有一个是快速给文本加上指定的内容。

快速回复消息代码:

#! python3
# mclip.py - A multi-clipboard program

TEXT = {'agree': """Yes, I agree. That sounds fine to me.""",
        'busy': """Sorry, can we do this later this week or next week?""",
        'upsell': """Would you consider making this a monthly donation?"""}

import sys, pyperclip

if len(sys.argv) < 2:
    print('Usage: py mclip.py [keyphrase] - copy phrase text')
    sys.exit()

keyphrase = sys.argv[1]  # first command line arg is the keyphrase

if keyphrase in TEXT:
    pyperclip.copy(TEXT[keyphrase])
    print('Text for ' + keyphrase + ' copied to clipboard.')
else:
    print('There is no text for ' + keyphrase)

运行结果:

执行完成后,会将文本“Yes, I agree. That sounds fine to me.”复制到系统的剪贴板,然后直接粘贴到需要使用的地方即可,这样就不用手敲这段文本了,实现了快速复制文本。

快速给文本加上指定的内容代码:

#! python3
# bulletPointAdder.py - Adds wikipedia bullet points to the start
# of each line of text on the clipboard

import pyperclip

text = pyperclip.paste()
# Separate lines and add stars.
lines = text.split('\n')
for i in range(len(lines)):  # loop through all indexes for "lines" list
    lines[i] = '*' + lines[i] # add star to each string in "lines" lists
text = '\n'.join(lines)
pyperclip.copy(text)

这段代码的作用是读取系统剪贴板的内容然后在每段文本前面加上星号(*)后再复制到剪贴板,实现文本的快速更改。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了字符串的各种处理方法,还是非常非常使用的,相信在后面实战课程中肯定会用到的,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A:
楼主分享的python语言的字符串相关操作方法内容非常详实,适合初学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的python语言的字符串相关操作方法内容非常详实,适合初学的朋友

老铁,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呀?这个时候,我还在未醒状态

网友B:
楼主果然是个细心人,这篇洋洋大观,一下把字符串都讲清楚了。

还有一些竟然还是第一次看到(paste部分)

赞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的python语言的字符串相关操作方法内容非常详实,适合初学的朋友

是的,这本书讲的还是很透彻的,适合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果然是个细心人,这篇洋洋大观,一下把字符串都讲清楚了。 还有一些竟然还是第一次看到(paste部分 ...

是的,书中讲的很多内容我也是第一次见,觉得很有用,就罗列出来了

网友C:
这是直接大融合了,我还在看前面的变量控制流呢,虽然和很多其他语言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直接大融合了,我还在看前面的变量控制流呢,虽然和很多其他语言差不多

前面我就快速过了一遍,想把重点放在后面应用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我就快速过了一遍,想把重点放在后面应用的部分

有基础还是好的,虽然和其他语言相似,不过还有一些小不同,要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