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书上ADC转换的疑惑请教

楼主:
我没理解图中Iref=Vref / Rr是怎么来的。【数电阎石 第六版 395页】

第一个运放A1感觉也不是并联负反馈啊。(瞬时极性法:运放反相输入端+ ,运放输出端  --  ,Tr集电极处+)

如果A1的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调换一下 倒是感觉说的通。

请教..

网友A:
确实不是负反馈,你是对的,就是运放的极性画错了。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是负反馈,你是对的,就是运放的极性画错了。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B:
这是DAC0800的datasheet截图。很明显,首帖所引图是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DAC0800的datasheet截图。很明显,首帖所引图是画错了。

谢谢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