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的EMI测试的CE限值超标?

楼主:
如何整改,电源电路的EMI测试的CE限值超标?

下面是电路原理图

EMI测试的CE限值测试超限截图

.

PCB布局图

各位大佬如果整改?

网友A:
想问下这个EMI实验结果是自己摸底实验得出的结论,还是第三方实验室给出的结论?

如果是自己摸底做的实验的话,建议可以先排查一下,做实验用的线束和负载之类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个EMI实验结果是自己摸底实验得出的结论,还是第三方实验室给出的结论? 如果是自己摸底做的实 ...

第三方实验室给出的结论

这怎么整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路的EMI测试的CE限值超标?

电源电路的EMI测试的CE限值超标,这个怎么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安标准测试的

电路整改有什么好建议呢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