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第一站#基于PyTorch,在PC上完成MNIST手写数字识别模型训练

楼主:
注意!网上有很多版本无法实现手写数字模型训练,我这个亲手实验,是可以成功的!

前几天一直在做环境的安装,我想在Ubuntu14上运行,发现python都不支持,后来升级到22可以了,但是在那个环境里没有显卡,所以还是玩不起来。

索性还是在windows里面训练吧,也记录下如何在PC上完成手写数字模型训练。

1.安装环境

1.1安装CUDA

首先查看CUDA环境:

cmd命令行内输入nvidia-smi.exe,查看本机显卡驱动版本及可用的CUDA版本。

首先要注意查看,Pytorch对CUDA版本要求,不能乱装,所以得到官网看看匹配的版本。

https://pytorch.org/get-started/locally/

这里可以看到,最新稳定版本的PyTorch能支持到CUDA12.1版本。

CUDA官网下载链接: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toolkit-archive

根据系统选择windows、64、11、exe版本,下载比较慢稍微等一下。

直接双击安装,下一步就好了。

重启cmd,查看nvcc --version软件版本

1.2安装Anaconda

登录anaconda的官网下载,anaconda是一个集成的工具软件不需要我们再次下载。

anaconda官网

输入你的邮箱注册

点击立即下载,选择windows版本

直接双击安装,下一步就好了。

windows搜索框里找一下anaconda prompt

打开,出现(base),安装成功。

1.3配置pytorch环境

在Anaconda Prompt下敲命令:conda create -n python python=3.11

此时需要下载导入一些包,输入y。

导入完成,切换虚拟环境名字叫python:conda activate python,再pip list查看当前环境,发现没有PyTorch,那么下面我们就需要安装它。

1.4安装pytorch

进入pytorch官网,选择本机CUDA12.1版本安装

复制下面的命令:

pip3 install torch torchvision torchaudio --index-url https://download.pytorch.org/whl/cu121

在原来的python环境中输入命令,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后我们再次输入pip list,查看到已经有torch的存在。

先输入python,然后输入import torch,如果输入后没有任何报错,没有任何显示那就是成功了,然后再输入torch.cuda.is_available(),返回的是True,那便是完成了整个操作。

2.训练模型

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开始模型训练工作了,这里我参考的实现是下面的教程,非常详细。

https://blog.csdn.net/qq_45588019/article/details/120935828

提前安装好相关包文件,在python环境下执行以下命令:

pip install matplotlib

pip install onnx

2.1导入包: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vision
from torch.utils.data import DataLoader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as plt
from torchvision import transforms
from torchvision import datasets
import torch.nn.functional as F
import torch.optim as optim

2.2定义超参数:

n_epochs = 3
batch_size_train = 64
batch_size_test = 1000
learning_rate = 0.01
momentum = 0.5
log_interval = 10
random_seed = 1
torch.manual_seed(random_seed)

2.3载入数据集:

train_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data/', train=True, download=True,
                               transform=torchvision.transforms.Compose([
                                   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torchvision.transforms.Normalize(
                                       (0.1307,), (0.3081,))
                               ])),
    batch_size=batch_size_train, shuffle=True)
test_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data/', train=False, download=True,
                               transform=torchvision.transforms.Compose([
                                   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torchvision.transforms.Normalize(
                                       (0.1307,), (0.3081,))
                               ])),
    batch_size=batch_size_test, shuffle=True)

运行上面的程序后,会自动将数据集下载到目录下的data文件夹。

2.4查看MNIST数据集:

examples = enumerate(test_loader)
batch_idx, (example_data, example_targets) = next(examples)
print(example_targets)
print(example_data.shape)

fig = plt.figure()
for i in range(6):
  plt.subplot(2,3,i+1)
  plt.tight_layout()
  plt.imshow(example_data[i][0], cmap='gray', interpolation='none')
  plt.title("Ground Truth: {}".format(example_targets[i]))
  plt.xticks([])
  plt.yticks([])

这里记得跳出循环后再敲plt.show()

plt.show()

2.5构建网络:

现在让我们开始建立我们的网络。我们将使用两个2d卷积层,然后是两个全连接(或线性)层。作为激活函数,我们将选择整流线性单元(简称ReLUs),作为正则化的手段,我们将使用两个dropout层。在PyTorch中,构建网络的一个好方法是为我们希望构建的网络创建一个新类。让我们在这里导入一些子模块,以获得更具可读性的代码。

import torch.nn as nn
import torch.nn.functional as F
import torch.optim as optim

class Net(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Net, self).__init__()
        self.conv1 = nn.Conv2d(1, 10, kernel_size=5)
        self.conv2 = nn.Conv2d(10, 20, kernel_size=5)
        self.conv2_drop = nn.Dropout2d()
        self.fc1 = nn.Linear(320, 50)
        self.fc2 = nn.Linear(50, 10)

    def forward(self, x):
        x = F.relu(F.max_pool2d(self.conv1(x), 2))
        x = F.relu(F.max_pool2d(self.conv2_drop(self.conv2(x)), 2))
        x = x.view(-1, 320)
        x = F.relu(self.fc1(x))
        x = F.dropout(x, training=self.training)
        x = self.fc2(x)
        x = F.log_softmax(x, dim=1)
        return x

具体各部分的含义,在下面详细讲!

广义地说,我们可以想到torch.nn层中包含可训练的参数,而torch.nn.functional就是纯粹的功能性。forward()传递定义了使用给定的层和函数计算输出的方式。为了便于调试,在前向传递中打印出张量是完全可以的。在试验更复杂的模型时,这就派上用场了。请注意,前向传递可以使用成员变量甚至数据本身来确定执行路径——它还可以使用多个参数!

2.6实例化模型:

network = Net()
device = torch.device("cuda" if torch.cuda.is_available() else "cpu")
network.to(device)

2.7初始化网络及优化器:

criterion = torch.nn.CrossEntropyLoss()  # 交叉熵损失
optimizer = torch.optim.SGD(network.parameters(), lr=learning_rate, momentum=momentum)  # lr学习率,momentum冲量

2.8模型训练:

建立我们的训练循环了。

首先,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网络处于训练模式。然后,每个epoch对所有训练数据进行一次迭代。加载单独批次由DataLoader处理。

我们需要使用optimizer.zero_grad()手动将梯度设置为零,因为PyTorch在默认情况下会累积梯度。

然后,我们生成网络的输出(前向传递),并计算输出与真值标签之间的负对数概率损失。

现在,我们收集一组新的梯度,并使用optimizer.step()将其传播回每个网络参数。

有关PyTorch自动渐变系统内部工作方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autograd的官方文档(强烈推荐)。

我们还将使用一些打印输出来跟踪进度。为了在以后创建一个良好的培训曲线,我们还创建了两个列表来节省培训和测试损失。在x轴上,我们希望显示网络在培训期间看到的培训示例的数量。

train_losses = []
train_counter = []
test_losses = []
test_counter = [i*len(train_loader.dataset) for i in range(n_epochs + 1)]

在开始训练之前,我们将运行一次测试循环,看看仅使用随机初始化的网络参数可以获得多大的精度/损失。你能猜出我们的准确度是多少吗?

def train(epoch):
    network.train()
    for batch_idx, (data, target)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data, target = data.to(device), target.to(device)  # 将数据和标签移动到设备上
        optimizer.zero_grad()
        output = network(data)
        loss = criterion(output, target)  # 使用交叉熵损失函数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if batch_idx % log_interval == 0:
            print('Train Epoch: {} [{}/{} ({:.0f}%)]\tLoss: {:.6f}'.format(
                epoch, batch_idx * len(data), len(train_loader.dataset),
                100. * batch_idx / len(train_loader), loss.item()))
            train_losses.append(loss.item())
            train_counter.append(
                (batch_idx * 64) + ((epoch - 1) * len(train_loader.dataset)))
            torch.save(network.state_dict(), './model.pth')
            torch.save(optimizer.state_dict(), './optimizer.pth')

train(1)

神经网络模块以及优化器能够使用.state_dict()保存和加载它们的内部状态。这样,如果需要,我们就可以继续从以前保存的状态dict中进行训练——只需调用.load_state_dict(state_dict)。

2.9循环测试:

现在进入循环测试。在这里,我们总结了测试损失,并跟踪正确分类的数字来计算网络的精度。

def test():
  network.eval()
  test_loss = 0
  correct = 0
  with torch.no_grad():
    for data, target in test_loader:
      data, target = data.to(device), target.to(device)
      output = network(data)
      test_loss += F.nll_loss(output, target, reduction='sum').item()
      pred = output.data.max(1, keepdim=True)[1]
      correct += pred.eq(target.data.view_as(pred)).sum()
  test_loss /= len(test_loader.dataset)
  test_losses.append(test_loss)
  print('\nTest set: Avg. loss: {:.4f}, Accuracy: {}/{} ({:.0f}%)\n'.format(test_loss, correct, len(test_loader.dataset),100. * correct / len(test_loader.dataset)))
test()

开始多次训练!

我们将在循环遍历n_epochs之前手动添加test()调用,以使用随机初始化的参数来评估我们的模型。

for epoch in range(1, n_epochs + 1):
    train(epoch)
    test()

2.10评估模型的性能:

经过几个阶段的训练,我们已经能够达到测试集97%的准确率!我们开始使用随机初始化的参数。

我们来画一下训练曲线。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ig = plt.figure()
plt.plot(train_counter, train_losses, color='blue')
plt.scatter(test_counter, test_losses, color='red')
plt.legend(['Train Loss', 'Test Loss'], loc='upper right')
plt.xlabel('number of training examples seen')
plt.ylabel('negative log likelihood loss')
plt.show()

2.11模型导出为pth文件:

torch.save(network.state_dict(), 'mnist_101_model.pth')

2.12导出Onnx文件:

dummy_input = torch.randn(1, 1, 28, 28)
torch.onnx.export(network, dummy_input.to(device), "mnist_101_model.onnx", verbose=False)

3.完整代码: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vision
from torch.utils.data import DataLoader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matplotlib import pyplot as plt
from torchvision import transforms
from torchvision import datasets
import torch.nn.functional as F
import torch.optim as optim

n_epochs = 3
batch_size_train = 64
batch_size_test = 1000
learning_rate = 0.01
momentum = 0.5
log_interval = 10
random_seed = 1
torch.manual_seed(random_seed)

train_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data/', train=True, download=True,
                               transform=torchvision.transforms.Compose([
                                   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torchvision.transforms.Normalize(
                                       (0.1307,), (0.3081,))
                               ])),
    batch_size=batch_size_train, shuffle=True)
test_loader = torch.utils.data.DataLoader(
    torchvision.datasets.MNIST('./data/', train=False, download=True,
                               transform=torchvision.transforms.Compose([
                                   torchvision.transforms.ToTensor(),
                                   torchvision.transforms.Normalize(
                                       (0.1307,), (0.3081,))
                               ])),
    batch_size=batch_size_test, shuffle=True)

import torch.nn as nn
import torch.nn.functional as F
import torch.optim as optim

class Net(nn.Module):
    def __init__(self):
        super(Net, self).__init__()
        self.conv1 = nn.Conv2d(1, 10, kernel_size=5)
        self.conv2 = nn.Conv2d(10, 20, kernel_size=5)
        self.conv2_drop = nn.Dropout2d()
        self.fc1 = nn.Linear(320, 50)
        self.fc2 = nn.Linear(50, 10)

    def forward(self, x):
        x = F.relu(F.max_pool2d(self.conv1(x), 2))
        x = F.relu(F.max_pool2d(self.conv2_drop(self.conv2(x)), 2))
        x = x.view(-1, 320)
        x = F.relu(self.fc1(x))
        x = F.dropout(x, training=self.training)
        x = self.fc2(x)
        x = F.log_softmax(x, dim=1)
        return x

network = Net()
device = torch.device("cuda" if torch.cuda.is_available() else "cpu")
network.to(device)
criterion = torch.nn.CrossEntropyLoss()  # 交叉熵损失
optimizer = torch.optim.SGD(network.parameters(), lr=learning_rate, momentum=momentum)  # lr学习率,momentum冲量

train_losses = []
train_counter = []
test_losses = []
test_counter = [i*len(train_loader.dataset) for i in range(n_epochs + 1)]

def train(epoch):
    network.train()
    for batch_idx, (data, target) in enumerate(train_loader):
        data, target = data.to(device), target.to(device)  # 将数据和标签移动到设备上
        optimizer.zero_grad()
        output = network(data)
        loss = criterion(output, target)  # 使用交叉熵损失函数
        loss.backward()
        optimizer.step()
        if batch_idx % log_interval == 0:
            print('Train Epoch: {} [{}/{} ({:.0f}%)]\tLoss: {:.6f}'.format(
                epoch, batch_idx * len(data), len(train_loader.dataset),
                100. * batch_idx / len(train_loader), loss.item()))
            train_losses.append(loss.item())
            train_counter.append(
                (batch_idx * 64) + ((epoch - 1) * len(train_loader.dataset)))
            torch.save(network.state_dict(), './model.pth')
            torch.save(optimizer.state_dict(), './optimizer.pth')

train(1)

def test():
  network.eval()
  test_loss = 0
  correct = 0
  with torch.no_grad():
    for data, target in test_loader:
      data, target = data.to(device), target.to(device)
      output = network(data)
      test_loss += F.nll_loss(output, target, reduction='sum').item()
      pred = output.data.max(1, keepdim=True)[1]
      correct += pred.eq(target.data.view_as(pred)).sum()
  test_loss /= len(test_loader.dataset)
  test_losses.append(test_loss)
  print('\nTest set: Avg. loss: {:.4f}, Accuracy: {}/{} ({:.0f}%)\n'.format(test_loss, correct, len(test_loader.dataset),100. * correct / len(test_loader.dataset)))

test()

for epoch in range(1, n_epochs + 1):
    train(epoch)
    test()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ig = plt.figure()
plt.plot(train_counter, train_losses, color='blue')
plt.scatter(test_counter, test_losses, color='red')
plt.legend(['Train Loss', 'Test Loss'], loc='upper right')
plt.xlabel('number of training examples seen')
plt.ylabel('negative log likelihood loss')
plt.show()

torch.save(network.state_dict(), 'mnist_101_model.pth')
dummy_input = torch.randn(1, 1, 28, 28)
torch.onnx.export(network, dummy_input.to(device), "mnist_101_model.onnx", verbose=False)

mnist_101_model.onnx

mnist_101_model.pth

网友A:
用cuda训练,速度应该很快,一套下来用了多久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uda训练,速度应该很快,一套下来用了多久时间?

3轮训练不到一分钟

网友A:
那挺快的,我用CPU训练6轮,快十分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挺快的,我用CPU训练6轮,快十分钟了。

我用CPU训练时候,直接占用率拉满,电脑最好啥事都别干,GPU时候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CPU训练时候,直接占用率拉满,电脑最好啥事都别干,GPU时候还可以正常使用

嗯嗯,就和电脑录屏一样,录屏用CPU,占用率很高的,用GPU占用率就低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挺快的,我用CPU训练6轮,快十分钟了。

买个支持cuda的入门版显卡,都比cpu快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个支持cuda的入门版显卡,都比cpu快得多

还得看版本,有些pytorch版本高,低端显卡就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版本,有些pytorch版本高,低端显卡就不支持了。

还是得花钱,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