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之 SPI

楼主(2024-04-24):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之 SPI
# SPI ## 模块功能介绍 SPI是一种全双工同步串行接口,可以工作在Master模式和Slave模式,SPI主要有以下特点: * 全双工同步串行接口 * Master/Slave模式可配置 * 支持最大96MHz时钟频率 * 支持SPI Mode0/1/2/3 * 片选和时钟的极性和相位可配置 * 5个时钟源 * 支持中断或DMA传输 * 支持多片选 * 支持Standard Single/Dual/Quad SPI,FIFO深度64B * 支持BIT模式,用于3Wire场景,支持可编程0~32bits帧长度(仅支持Master模式,且不支持DMA和FIFO功能) * 支持DBI模式,用于显示设备场景,用于传输视频数据 ## 模块配置介绍 目前有两种方法进行引脚配置:`sys_config`和平台头文件。 这两种方法选其中一种使用即可,在没有`sys_config`文件配置时,默认使用平台头文件。当检测到有`sys_config`文件并有相关关键字时,自动切换为该方法。 ### sys_config文件引脚配置说明 引脚配置在 `source/project/方案/configs/sys_config.fex` ``` [spi1] spi1_used = 1 spi1_cs_number= 1 spi1_cs_bitmap= 1 spi1_cs0 = port:PA02<2><0><2>
spi1_sclk = port:PA03<2><0><2>
spi1_mosi = port:PA04<2><0><2>
spi1_miso = port:PA05<2><0><2>
spi1_hold = port:PA06<2><0><2>
spi1_wp = port:PA07<2><0><2>
``` ### 平台头文件资源配置说明 引脚配置在 `rtos-hal/hal/source/spi/platform/spi_sun20iw2.h` ```c static struct sunxi_spi_params_t g_sunxi_spi_params[] = { /* SPI0 */ { .port = 0, .reg_base = SUNXI_SPI0_PBASE, .irq_num = SUNXI_IRQ_SPI0, .gpio_num = 6, .pclk_pll_type = HAL_SUNXI_AON_CCU, .pclk_pll_id = CLK_DEVICE, .pclk_hosc_type = HAL_SUNXI_AON_CCU, .pclk_hosc_id = CLK_HOSC, .bus_type = HAL_SUNXI_CCU, .bus_id = CLK_BUS_SPI0, .mclk_type = HAL_SUNXI_CCU, .mclk_id = CLK_SPI0, .reset_type = HAL_SUNXI_RESET, .reset_id = RST_SPI0, .gpio_clk = GPIOB(6), .gpio_mosi = GPIOB(5), .gpio_miso = GPIOB(15), .gpio_cs0 = GPIOB(4), .gpio_wp = GPIOB(14), .gpio_hold = GPIOB(7), .mux = 4, .driv_level = GPIO_DRIVING_LEVEL2, #ifdef CONFIG_DRIVERS_DMA .drq_tx = DRQDST_SPI0_TX, .drq_rx = DRQSRC_SPI0_RX, #endif .rx_fifosize = 64, .tx_fifosize = 64, .dma_force_fixed = true, }, ...... }; ``` ### menuconfig 配置说明 配置路径如下: ``` Kernel Setup---> Drivers Setup---> SoC HAL Drivers---> SPI Devices---> ```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r128.docs.aw-ol.com/sdk_module/assets/post/spi/image-20231031130415420.png) ## 源码结构介绍 SPI 模块代码结构如下所示: ``` rtos-hal/ |--include/hal/sunxi_hal_spi.h // hal层数据结构和API接口相关头文件 |--hal/source/spi/platform_spi.h // hal层平台相关头文件 |--hal/source/spi/platform/spi_xxx.h // hal层平台信息相关头文件 |--hal/source/spi/common_spi.h // hal层控制器寄存器相关头文件 |--hal/source/spi/hal_spi.c // hal层接口驱动代码 | |--hal/test/spi/test_spi.c // hal层接口测试代码 |--hal/test/spi/spi_slave_driver.c // hal层slave模式驱动代码 |--hal/test/spi/test_spi_slave.c // hal层slave模式测试代码 ``` ## 模块接口说明 需要包含头文件: ```c #include
``` ## 重要结构体及宏定义 ### SPI模式功能选择 ```c #define SPI_CPHA BIT(0) /* clock phase */ #define SPI_CPOL BIT(1) /* clock polarity */ #define SPI_MODE_0 (0|0) #define SPI_MODE_1 (0|SPI_CPHA) #define SPI_MODE_2 (SPI_CPOL|0) #define SPI_MODE_3 (SPI_CPOL|SPI_CPHA) #define SPI_CS_HIGH BIT(2) /* chipselect active high? */ #define SPI_LSB_FIRST BIT(3) /* per-word bits-on-wire */ #define SPI_3WIRE BIT(4) /* SI/SO signals shared */ #define SPI_LOOP BIT(5) /* loopback mode */ #define SPI_NO_CS BIT(6) /* 1 dev/bus, no chipselect */ #define SPI_READY BIT(7) /* slave pulls low to pause */ #define SPI_TX_DUAL BIT(8) /* transmit with 2 wires */ #define SPI_TX_QUAD BIT(9) /* transmit with 4 wires */ #define SPI_RX_DUAL BIT(10) /* receive with 2 wires */ #define SPI_RX_QUAD BIT(11) /* receive with 4 wires */ ``` - SPI_MODE_0/1/2/3:设置SPI的传输模式。 - SPI_CS_HIGH:设置CS片选是否为高电平有效。 - SPI_LSB_FIRST:设置发送顺序是低位在前。 - SPI_3WIRE:设置SPI工作在3线模式下,及MOSI即用作输入也用作输入,实现半双工通信 ### SPI控制器模式配置 ```c typedef enum { HAL_SPI_BUS_MASTER = 0, HAL_SPI_BUS_SLAVE = 1, HAL_SPI_BUS_BIT = 2, } hal_spi_master_bus_mode_t; ``` - HAL_SPI_BUS_MASTER:处于Master模式,外接SPI Device。 - HAL_SPI_BUS_SLAVE:处于Slave模式,被其他Master访问。 - HAL_SPI_BUS_BIT:处于BIT模式,使用3Wire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 SPI控制器片选模式 ```c typedef enum { HAL_SPI_CS_AUTO = 0, HAL_SPI_CS_SOFT = 1, } hal_spi_master_cs_mode_t; ``` - HAL_SPI_CS_AUTO:硬件自动控制,不需要驱动或软件介入。 - HAL_SPI_CS_SOFT:软件手动控制,由驱动完成相关操作。 ### SPI控制器采样模式 ```c typedef enum { SUNXI_SPI_SAMP_MODE_OLD = 0, SUNXI_SPI_SAMP_MODE_NEW = 1, } hal_spi_master_bus_sample_mode_t; ``` - SUNXI_SPI_SAMP_MODE_OLD:粗调模式,共有3档可调 - SUNXI_SPI_SAMP_MODE_NEW:细调模式,共有7档可调 > 粗调模式为驱动根据时钟频率自动识别,不需要额外配置 ```c typedef enum {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0_0 = 0,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0_5 = 1,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1_0 = 2,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1_5 = 3,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2_0 = 4,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2_5 = 5,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3_0 = 6, } hal_spi_master_spi_sample_mode_t; ``` -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采样延时调节挡位选择 > 当采样模式处于细调时,才会使用到该参数 ### SPI控制器配置结构体 ```c typedef struct { hal_spi_master_bus_mode_t bus_mode; // SPI控制器配置 hal_spi_master_cs_mode_t cs_mode; // SPI控制器片选模式 hal_spi_master_bus_sample_mode_t bus_sample_mode; // SPI控制器采样模式 - 粗调 hal_spi_master_spi_sample_mode_t spi_sample_mode; // SPI控制器采样模式 - 细调 uint32_t spi_sample_delay;// SPI控制器细调采样延时 uint8_t chipselect; /* SPI slave device selection */ uint32_t clock_frequency; /* SPI master clock frequency setting */ uint32_t mode;// SPI模式/功能选择 bool sip; bool flash; }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 ### SPI传输结构体 ```c typedef struct { const uint8_t *tx_buf; /* Data buffer to send */ uint32_t tx_len; /* The total number of bytes to send */ uint32_t tx_single_len; /* The number of bytes to send in single mode */ uint8_t *rx_buf; /* Received data buffer, */ uint32_t rx_len; /* The valid number of bytes received */ uint8_t tx_nbits : 3; /* Data buffer to send in nbits mode */ uint8_t rx_nbits : 3; /* Data buffer to received in nbits mode */ uint8_t dummy_byte; /* Flash send dummy byte, default 0*/ #define SPI_NBITS_SINGLE 0x01 /* 1bit transfer */ #define SPI_NBITS_DUAL 0x02 /* 2bits transfer */ #define SPI_NBITS_QUAD 0x04 /* 4bits transfer */ uint8_t bits_per_word; /* transfer bit_per_word */ }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 ## 对外提供的API接口 ### hal_spi_init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init(int port,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作用:SPI模块初始化,主要申请中断、pinctrl初始化、clk初始化、SPI模块,包括SPI总线最大传输速率、片选模式等等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cfg:配置信息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hal_spi_deinit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deinit(int port) ``` - 作用:SPI模块去初始化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hal_spi_write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write(int port,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size) ``` * 作用:发送数据,调hal_spi_xfer接口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buf:发送数据 - size:发送数据大小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hal_spi_read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read(int port, uint8_t *buf, uint32_t size) ``` * 作用:接收数据,调hal_spi_xfer接口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buf:接收数据 - size:接收数据大小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hal_spi_xfer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xfer(int port,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t, int num) ``` * 作用:发送或接收数据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t:指向传输包头的指针 - num:传输包的个数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hal_spi_slave_abort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slave_abort(int port) ``` * 作用:终止slave模式传输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模块使用范例 ### Master模式使用及测试范例 ```c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0 };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MASTER; cfg.cs_mode = HAL_SPI_CS_AUTO; cfg.clock_frequency = 10000000; cfg.chipselect = 0; cfg.mode = SPI_MODE_0; cfg.sip = 0; cfg.flash = 0; hal_spi_init(port, &cfg); ``` ### BIT模式使用及测试范例 ```c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0 };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BIT; ...... hal_spi_init(port, &cfg);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tr = { .tx_buf = &buf, .tx_len = 1, .rx_buf = NULL, .rx_len = 0, .bits_per_word = 8, }; hal_spi_xfer(port, tr, 1); ``` ### 测试范例 ```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KB (1024) #define MB (1024*KB) #define US (1) #define MS (1000*US) #define S(1000*MS) static void pabort(const char *s) { if (errno != 0) perror(s); else hal_log_err("%s\n", s); abort(); } static int port = 1; static uint32_t mode; static uint8_t bits = 8; static uint32_t speed = 5000000; static int verbose; static int transfer_size; static int iterations; static uint8_t default_tx[]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40, 0x00, 0x00, 0x00, 0x00, 0x95,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0, 0x0D, }; static uint8_t default_rx[sizeof(default_tx)]; static char *input_tx; static void hex_dump(const void *src, size_t length, size_t line_size, char *prefix) { int i = 0; const unsigned char *address = src;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 = address; unsigned char c; printf("%s | ", prefix); while (length-- > 0) { printf("%02X ", *address++); if (!(++i % line_size) || (length == 0 && i % line_size)) { if (length == 0) { while (i++ % line_size) printf("__ "); } printf(" |"); while (line < address) { c = *line++; printf("%c", (c < 32 || c > 126) ? '.' : c); } printf("|\n"); if (length > 0) printf("%s | ", prefix); } } } /* *Unescape - process hexadecimal escape character * converts shell input "\x23" -> 0x23 */ static int unescape(char *_dst, char *_src, size_t len) { int ret = 0; int match; char *src = _src; char *dst = _dst; unsigned int ch; while (*src) { if (*src == '\\' && *(src+1) == 'x') { match = sscanf(src + 2, "%2x", &ch); if (!match) pabort("malformed input string"); src += 4; *dst++ = (unsigned char)ch; } else { *dst++ = *src++; } ret++; } return ret; } static unsigned long transfer(int port, uint8_t const *tx, uint8_t const *rx, size_t len) {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ret = 0; unsigned long usec = 0; struct timeval start, end;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tr = { .tx_buf = (uint8_t *)tx, .tx_len = len, .rx_buf = (uint8_t *)rx, .rx_len = len, .tx_single_len = len, .dummy_byte = 0, .bits_per_word = bits, }; if (mode & SPI_TX_QUAD) tr.tx_nbits = 4; else if (mode & SPI_TX_DUAL) tr.tx_nbits = 2; else if (mode & SPI_RX_QUAD) tr.rx_nbits = 4; else if (mode & SPI_RX_DUAL) tr.rx_nbits = 2; if (!(mode & SPI_LOOP)) { if (mode & (SPI_TX_QUAD | SPI_TX_DUAL)) tr.rx_buf = 0; else if (mode & (SPI_RX_QUAD | SPI_RX_DUAL)) tr.tx_buf = 0; else if (mode & SPI_3WIRE) tr.rx_buf = 0; } gettimeofday(&start, NULL); ret = hal_spi_xfer(port, &tr, 1); gettimeofday(&end, NULL); if (ret < 0) pabort("can't send spi message"); if (verbose) { hex_dump(tx, len, 32, "TX"); hex_dump(rx, len, 32, "RX"); } if (memcmp(tx, rx, len)) hal_log_info("rx/tx buffer is not same, data error!!!\n"); usec = (1000000 * (end.tv_sec - start.tv_sec) + end.tv_usec - start.tv_usec); return usec; } static void print_usage(const char *prog) { hal_log_info("Usage: %s [-DsblHOLC3vpNR24SI]\n", prog); puts("-D --device device port to use (default 1)\n" "-s --speed max speed (Hz)\n" "-b --bpw bits per word\n" "-l --loop loopback\n" "-H --cpha clock phase\n" "-O --cpol clock polarity\n" "-L --lsb least significant bit first\n" "-C --cs-highchip select active high\n" "-3 --3wire SI/SO signals shared\n" "-v --verboseVerbose (show tx buffer)\n" "-p Send data (e.g. \"1234\\xde\\xad\")\n" "-N --no-cs no chip select\n" "-R --ready slave pulls low to pause\n" "-2 --dual dual transfer\n" "-4 --quad quad transfer\n" "-S --size transfer size\n" "-I --iter iterations\n"); } static int parse_opts(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0; while (1) { static const struct option lopts[] = { { "device",1, 0, 'D' }, { "speed", 1, 0, 's' }, { "bpw", 1, 0, 'b' }, { "loop", 0, 0, 'l' }, { "cpha", 0, 0, 'H' }, { "cpol", 0, 0, 'O' }, { "lsb", 0, 0, 'L' }, { "cs-high", 0, 0, 'C' }, { "3wire", 0, 0, '3' }, { "no-cs", 0, 0, 'N' }, { "ready", 0, 0, 'R' }, { "dual", 0, 0, '2' }, { "verbose", 0, 0, 'v' }, { "quad", 0, 0, '4' }, { "size", 1, 0, 'S' }, { "iter", 1, 0, 'I' }, { NULL, 0, 0, 0 }, }; int c; c = getopt_long(argc, argv, "D:s:b:lHOLC3NR24p:vS:I:", lopts, NULL); if (c == -1) break; switch (c) { case 'D': port = atoi(optarg); break; case 's': speed = atoi(optarg); break; case 'b': bits = atoi(optarg); break; case 'l': mode |= SPI_LOOP; break; case 'H': mode |= SPI_CPHA; break; case 'O': mode |= SPI_CPOL; break; case 'L': mode |= SPI_LSB_FIRST; break; case 'C': mode |= SPI_CS_HIGH; break; case '3': mode |= SPI_3WIRE; break; case 'N': mode |= SPI_NO_CS; break; case 'v': verbose = 1; break; case 'R': mode |= SPI_READY; break; case 'p': input_tx = optarg; break; case '2': mode |= SPI_TX_DUAL; break; case '4': mode |= SPI_TX_QUAD; break; case 'S': transfer_size = atoi(optarg); break; case 'I': iterations = atoi(optarg); break; default: print_usage(argv[0]); ret = -1; } } if (mode & SPI_LOOP) { if (mode & SPI_TX_DUAL) mode |= SPI_RX_DUAL; if (mode & SPI_TX_QUAD) mode |= SPI_RX_QUAD; }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transfer_escaped_string(int port, char *str) { size_t size = strlen(str); uint8_t *tx; uint8_t *rx; tx = hal_malloc(size); if (!tx) pabort("can't allocate tx buffer"); rx = hal_malloc(size); if (!rx) pabort("can't allocate rx buffer"); size = unescape((char *)tx, str, size); transfer(port, tx, rx, size); hal_free(rx); hal_free(tx); } static void show_transfer_info(unsigned long size, unsigned long time) { double rate; printf("total size : "); if (size >= MB) { printf("%.2lf MB", (double)size/(double)MB); } else if (size >= KB) { printf("%.2lf KB", (double)size/(double)KB); } else { printf("%lu B", size); } printf("\n"); printf("total time : "); if (time >= S) { printf("%.2lf s", (double)time/(double)S); } else if (time >= MS) { printf("%.2lf ms", (double)time/(double)MS); } else { printf("%.2lf us", (double)time/(double)US); } printf("\n"); rate = ((double)size / (double)MB) / ((double)time / (double)S); printf("averange rate: %.2lf MB/s\n", rate); } static unsigned long transfer_buf(int port, int len) { uint8_t *tx; uint8_t *rx; int i; unsigned long usec = 0; tx = hal_malloc(len); if (!tx) pabort("can't allocate tx buffer"); srand(time(NULL)); for (i = 0; i < len; i++) tx[i] = random(); rx = hal_malloc(len); if (!rx) pabort("can't allocate rx buffer"); usec = transfer(port, tx, rx, len); if (mode & SPI_LOOP) { if (memcmp(tx, rx, len)) { fprintf(stderr, "transfer error !\n"); hex_dump(tx, len, 32, "TX"); hex_dump(rx, len, 32, "RX"); exit(1); } } hal_free(rx); hal_free(tx); return usec; } static int cmd_spidev_test(int argc, char **argv) {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0 }; port = 1; mode = 0; bits = 8; speed = 5000000; verbose = 0; transfer_size = 0; iterations = 0; input_tx = NULL; memset(default_rx, 0, sizeof(default_rx)); if (parse_opts(argc, argv) < 0) { return 0; } if (mode & SPI_3WIRE)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BIT; else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MASTER; cfg.cs_mode = HAL_SPI_CS_AUTO; cfg.clock_frequency = speed; cfg.chipselect = 0; cfg.mode = mode; cfg.sip = 0; cfg.flash = 0; hal_spi_init(port, &cfg); hal_log_info("spi mode: 0x%x\n", mode); hal_log_info("bits per word: %u\n", bits); hal_log_info("max speed: %u Hz (%u kHz)\n", speed, speed/1000); if (input_tx) transfer_escaped_string(port, input_tx); else if (transfer_size) { unsigned long total_size = transfer_size * iterations; unsigned long total_usec = 0; int i; for (i = 0; i < iterations; i++) total_usec += transfer_buf(port, transfer_size); show_transfer_info(total_size, total_usec); printf("averange time: %.2lf us\n", (double)total_usec/(double)(iterations)); } else transfer(port, default_tx, default_rx, sizeof(default_tx)); hal_spi_deinit(port);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spidev_test, hal_spidev_test, spidev hal APIs tests) ``` ## Slave模式使用及测试范例 ### Slave模式使用范例 重点代码: ```c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0 };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SLAVE; cfg.clock_frequency = 10000000; cfg.chipselect = 0; cfg.mode = SPI_MODE_0; hal_spi_init(port, &cfg); ``` ```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fdef CONFIG_ARCH_SUN20IW2 #define SPI_SLAVE_THREAD_STACK_SIZE 4096 #else #define SPI_SLAVE_THREAD_STACK_SIZE 8192 #endif #define SLAVE_CACHE_MAX (4096) #define PKT_HEAD_LEN 5 #define OP_MASK 0 #define ADDR_MASK_0 1 #define ADDR_MASK_1 2 #define LEN_MASK_0 3 #define LEN_MASK_1 4 #define SUNXI_OP_WRITE 0x01 #define SUNXI_OP_READ 0x03 #define SUNXI_OP_HEAD 0xff enum sunxi_spi_slave_status { SUNXI_SPI_SLAVE_NONE = 0, SUNXI_SPI_SLAVE_RUNNING, SUNXI_SPI_SLAVE_RETRY, SUNXI_SPI_SLAVE_STOP,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 u8 op_code; u16 addr; u16 len;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frame { u8 data[PKT_HEAD_LEN];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pkt_head; u8 *tx_buf; u8 *rx_buf;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cache { hal_spinlock_t buffer_lock; u8 *buffer; u32 size;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 intport;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hal_sem_t semaphore_finished;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xfer; struct sunxi_spi_slave_frame frame; struct sunxi_spi_slave_cache cache; enum sunxi_spi_slave_status status; hal_thread_t thread_handle; char task_name[256]; }; static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pi_slave_test[HAL_SPI_MASTER_MAX]; static bool sunxi_spi_dump_data(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offset, uint32_t len) { int col = 16; int line = len / col; int last = len % col; int i, j; uint8_t *buffer = (int8_t *)buf + offset; for (i = 0; i < line; i++) { printf("%08X: ", i + offset); for (j = 0; j < col; j++) { printf("%02x ", buffer[col * i + j]); } printf("\n"); } printf("%08X: ", col * line + offset); for (j = 0; j < last; j++) { printf("%02x ", buffer[col * line + j]); } printf("\n"); } int sunxi_spi_init_slave_data(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u8 pattern) { memset(slave->cache.buffer, pattern, slave->cache.size); return 0; } static bool sunxi_spi_slave_has_ptk_head(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 if (head->op_code || head->addr || head->len)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static void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parse(unsigned char *data,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 head->op_code = data[OP_MASK]; head->addr = (data[ADDR_MASK_0] << 8) | data[ADDR_MASK_1]; head->len = (data[LEN_MASK_0] << 8) | data[LEN_MASK_1]; } static void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clear(unsigned char *data, int len) { memset(data, 0, len); } static int sunxi_spi_slave_set_cache_data(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u8 *buf)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cache *cache = &slave->cache; int real_size = head->len; if (cache->size < head->addr) { hal_log_err("Set data addr over range"); return 0; } if (cache->size < head->addr + head->len) { real_size = cache->size - head->addr; hal_log_err("Write size %d over range, some of data will be lost, real size to write is %d", head->len, real_size); } hal_spin_lock(&cache->buffer_lock); memcpy(cache->buffer + head->addr, buf, real_size); hal_spin_unlock(&cache->buffer_lock); return 0; } static int sunxi_spi_slave_get_cache_data(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u8 *buf)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cache *cache = &slave->cache; int real_size = head->len; if (cache->size < head->addr) { hal_log_err("Get data addr over range"); return 0; } if (cache->size < head->addr + head->len) { real_size = cache->size - head->addr; hal_log_err("Read size %d over range, some of data will be lost, real size to read is %d", head->len, real_size); } hal_spin_lock(&cache->buffer_lock); memcpy(buf, cache->buffer + head->addr, real_size); hal_spin_unlock(&cache->buffer_lock); return 0; } static int sunxi_spi_slave_test_submit(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pkt_head = &slave->frame.pkt_head; int ret;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parse(slave->frame.data, pkt_head); if (!sunxi_spi_slave_has_ptk_head(pkt_head)) { hal_log_debug("No Package head, wait revice from master"); pkt_head->op_code = SUNXI_OP_HEAD; slave->xfer.rx_buf = slave->frame.data; slave->xfer.rx_len = sizeof(slave->frame.data); } else {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clear(slave->frame.data, sizeof(slave->frame.data)); hal_log_debug("op=0x%x addr=0x%x len=0x%x", pkt_head->op_code, pkt_head->addr, pkt_head->len); switch (pkt_head->op_code) { case SUNXI_OP_WRITE: slave->frame.rx_buf = hal_malloc(pkt_head->len); slave->xfer.rx_buf = slave->frame.rx_buf; slave->xfer.tx_buf = NULL; slave->xfer.rx_len = pkt_head->len; break; case SUNXI_OP_READ: slave->frame.tx_buf = hal_malloc(pkt_head->len); slave->xfer.tx_buf = slave->frame.tx_buf; slave->xfer.rx_buf = NULL; slave->xfer.tx_len = pkt_head->len; sunxi_spi_slave_get_cache_data(slave, pkt_head, (u8 *)slave->xfer.tx_buf); hal_log_debug("sunxi slave get package operation read, send write buffer"); sunxi_spi_dump_data(slave->xfer.tx_buf, 0, slave->xfer.len); break; default: hal_log_debug("unknown op code %d, wait revice from master", pkt_head->op_code);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clear(slave->frame.data, sizeof(slave->frame.data)); pkt_head->op_code = SUNXI_OP_HEAD; slave->xfer.rx_buf = slave->frame.data; slave->xfer.tx_buf = NULL; slave->xfer.rx_len = sizeof(slave->frame.data); break; } } return hal_spi_xfer(slave->port, &slave->xfer, 1); } static void spi_slave_driver_thread(void *pArg)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pArg;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pkt_head; int ret; while (1) { ret = sunxi_spi_slave_test_submit(slave); if (ret != HAL_SPI_MASTER_OK) { switch (slave->status) { case SUNXI_SPI_SLAVE_RETRY: hal_log_warn("slave transfer retry");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clear(slave->frame.data, sizeof(slave->frame.data)); goto retry; break; case SUNXI_SPI_SLAVE_STOP: hal_log_warn("slave transfer stop"); goto terminate; break; default: hal_log_err("error status %d and ret %d", slave->status, ret); break; } } pkt_head = &slave->frame.pkt_head; switch (pkt_head->op_code) { case SUNXI_OP_HEAD: hal_log_debug("sunxi slave get package head"); // sunxi_spi_dump_data(slave->xfer.rx_buf, 0, slave->xfer.len); break; case SUNXI_OP_WRITE: hal_log_debug("sunxi slave get package operation write, recv read buffer"); // sunxi_spi_dump_data(slave->xfer.rx_buf, 0, slave->xfer.len); sunxi_spi_slave_set_cache_data(slave, pkt_head, slave->xfer.rx_buf); hal_free(slave->xfer.rx_buf); slave->xfer.rx_buf = NULL; slave->frame.rx_buf = NULL; break; case SUNXI_OP_READ: hal_log_debug("send write buffer done"); hal_free((void *)slave->xfer.tx_buf); slave->xfer.tx_buf = NULL; slave->frame.tx_buf = NULL; break; default: hal_log_debug("sunxi slave get op_code filed");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clear(slave->frame.data, sizeof(slave->frame.data)); break; } retry: memset(&slave->xfer, 0, sizeof(slave->xfer)); } terminate: hal_sem_post(slave->semaphore_finished); } static int spi_slave_driver_abort(int port)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pi_slave_test[port]; hal_log_info("slave transfer abort"); slave->status = SUNXI_SPI_SLAVE_RETRY; hal_spi_slave_abort(port); return 0; } static int spi_slave_driver_dump(int port, int addr, int size)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pi_slave_test[port]; if (addr > slave->cache.size || addr + size > slave->cache.size) { hal_log_err("dump addr/size out of bounds"); return -1; } sunxi_spi_dump_data(slave->cache.buffer, addr, size); return 0; } static int spi_slave_driver_probe(int port, uint32_t freq)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pi_slave_test[port]; slave->port = port; slave->cfg.clock_frequency = freq; slave->cfg.chipselect = 0; slave->cfg.mode = SPI_MODE_0; slave->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SLAVE; if (HAL_SPI_MASTER_OK != hal_spi_init(slave->port, &slave->cfg)) { hal_log_err("spi init failed"); return -1; } slave->semaphore_finished = hal_sem_create(0); if (slave->semaphore_finished == NULL) { hal_log_err("[spi%d] creating semaphore_finished failed", slave->port); return -1; } hal_spin_lock_init(&slave->cache.buffer_lock); slave->cache.size = SLAVE_CACHE_MAX; slave->cache.buffer = hal_malloc(slave->cache.size); if (!slave->cache.buffer) { hal_log_err("alloc slave cache memory failed (size %d)", slave->cache.size); return -1; } sunxi_spi_init_slave_data(slave, 0xff); snprintf(slave->task_name, sizeof(slave->task_name), "spi%d-slave-task\0", slave->port); slave->thread_handle = hal_thread_create(spi_slave_driver_thread, slave, slave->task_name, SPI_SLAVE_THREAD_STACK_SIZE, HAL_THREAD_PRIORITY_SYS); if (slave->thread_handle == NULL) { hal_log_err("create thread %s failed", slave->task_name); return -1; } slave->status = SUNXI_SPI_SLAVE_RUNNING; hal_thread_start(slave->thread_handle); return 0; } static int spi_slave_driver_remove(int port)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pi_slave_test[port]; slave->status = SUNXI_SPI_SLAVE_STOP; hal_spi_slave_abort(port); hal_sem_wait(slave->semaphore_finished); hal_thread_stop(slave->thread_handle); hal_free(slave->cache.buffer); hal_spin_lock_deinit(&slave->cache.buffer_lock); hal_spi_deinit(slave->port); return 0; } static void print_usage(const char *name) { hal_log_info("Usage:"); hal_log_info("\t%s probe
", name); hal_log_info("\t%s remove
", name); hal_log_info("\t%s abort
", name); hal_log_info("\t%s dump
", name); } static int cmd_spi_slave_driver(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int port; uint32_t freq; int addr, size; if (argc < 3) { print_usage(argv[0]); return -1; } port = strtol(argv[2], NULL, 0); if (port < 0 && port > HAL_SPI_MASTER_MAX) { hal_log_err("spi port %d not exist", port); return -1; } if (!strcmp(argv[1], "probe")) { freq = strtol(argv[3], NULL, 0); spi_slave_driver_probe(port, freq); } else if (!strcmp(argv[1], "remove")) spi_slave_driver_remove(port); else if (!strcmp(argv[1], "abort")) spi_slave_driver_abort(port); else if (!strcmp(argv[1], "dump")) { addr = strtol(argv[3], NULL, 0); size = strtol(argv[4], NULL, 0); spi_slave_driver_dump(port, addr, size); } else print_usage(argv[0]);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spi_slave_driver, hal_spi_slave_driver, spi hal slave driver test) ``` ### Slave 模式测试范例 ```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PKT_HEAD_LEN 5 #define OP_MASK 0 #define ADDR_MASK_0 1 #define ADDR_MASK_1 2 #define LEN_MASK_0 3 #define LEN_MASK_1 4 #define SUNXI_OP_WRITE 0x01 #define SUNXI_OP_READ 0x03 #define PKT_HEAD_DELAY 100 #define PKT_XFER_DELAY 500 #define KB (1024) #define MB (1024*KB) #define US (1) #define MS (1000*US) #define S(1000*MS)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 unsigned int op_code; 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int len; }; static int verbose; static void hex_dump(const void *src, size_t length, size_t line_size, char *prefix) { int i = 0; const unsigned char *address = src;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 = address; unsigned char c; printf("%s | ", prefix); while (length-- > 0) { printf("%02X ", *address++); if (!(++i % line_size) || (length == 0 && i % line_size)) { if (length == 0) { while (i++ % line_size) printf("__ "); } printf(" |"); while (line < address) { c = *line++; printf("%c", (c < 32 || c > 126) ? '.' : c); } printf("|\n"); if (length > 0) printf("%s | ", prefix); } } } static void show_transfer_info(unsigned long size, unsigned long time) { double rate; printf("total size : "); if (size >= MB) { printf("%.2lf MB", (double)size/(double)MB); } else if (size >= KB) { printf("%.2lf KB", (double)size/(double)KB); } else { printf("%lu B", size); } printf("\n"); printf("total time : "); if (time >= S) { printf("%.2lf s", (double)time/(double)S); } else if (time >= MS) { printf("%.2lf ms", (double)time/(double)MS); } else if (time >= US) { printf("%.2lf us", (double)time/(double)US); } else { printf("%lu ns", time); } printf("\n"); rate = ((double)size / (double)MB) / ((double)time / (double)S); printf("averange rate: %.2lf MB/s\n", rate); } static int transfer_pkg_create(char *buf,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 buf[OP_MASK] = head->op_code; buf[ADDR_MASK_0] = (head->addr >> 8) & 0xff; buf[ADDR_MASK_1] = head->addr & 0xff; buf[LEN_MASK_0] = (head->len >> 8) & 0xff; buf[LEN_MASK_1] = head->len & 0xff; return 0; } static int transfer_slave_package(int port,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char *tx_buf, char *rx_buf) { char head_buf[PKT_HEAD_LEN];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tr[2]; int i; int ret; memset(tr, 0, sizeof(tr)); transfer_pkg_create(head_buf, head); if (verbose) { printf("package head : { "); for (i = 0; i < PKT_HEAD_LEN; i++) { printf("0x%02x ", head_buf[i]); } printf("}\n"); } tr[0].tx_buf = (uint8_t *)head_buf; tr[0].tx_nbits = SPI_NBITS_SINGLE; tr[0].tx_len = sizeof(head_buf); tr[0].tx_single_len = sizeof(head_buf); tr[0].rx_buf = (uint8_t *)NULL; tr[0].rx_nbits = 0; tr[0].rx_len = 0; tr[1].tx_buf = (uint8_t *)tx_buf; tr[1].tx_nbits = SPI_NBITS_SINGLE; tr[1].tx_len = head->len; tr[1].tx_single_len = head->len; tr[1].rx_buf = (uint8_t *)rx_buf; tr[1].rx_nbits = SPI_NBITS_SINGLE; tr[1].rx_len = head->len; hal_spi_xfer(port, &tr[0], 1); hal_usleep(PKT_HEAD_DELAY); hal_spi_xfer(port, &tr[1], 1); return 0; } static int transfer_slave(int port, uint32_t addr, uint32_t size)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pkt_head; char *tx_buf = NULL; char *rx_buf = NULL; struct timeval start, end; unsigned long nsec = 0; int i; tx_buf = hal_malloc(size); srand(time(0)); for (i = 0; i < size; i++) tx_buf[i] = random() % 256; rx_buf = hal_malloc(size); memset(rx_buf, 0, size); gettimeofday(&start, NULL); // Write forward pkt_head.op_code = SUNXI_OP_WRITE; pkt_head.addr = addr; pkt_head.len = size; transfer_slave_package(port, &pkt_head, tx_buf, NULL); hal_usleep(PKT_XFER_DELAY); // Read back pkt_head.op_code = SUNXI_OP_READ; pkt_head.addr = addr; pkt_head.len = size; transfer_slave_package(port, &pkt_head, NULL, rx_buf); gettimeofday(&end, NULL); // Debug if (verbose) { hex_dump(tx_buf, size, 32, "TX"); hex_dump(rx_buf, size, 32, "RX"); } // Compare buffer if (memcmp(tx_buf, rx_buf, size)) printf("rx/tx buffer is not same, compare error!!!\n"); else nsec += (1000000 * (end.tv_sec - start.tv_sec) + end.tv_usec - start.tv_usec); free(tx_buf); free(rx_buf); return nsec; } static void print_usage(const char *name) { hal_log_info("Usage:"); hal_log_info("\t%s
[debug]", name); } static int cmd_test_spi_slave(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intport;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uint32_t addr, size; int loop = 1; unsigned long usec; unsigned long total_usec = 0; unsigned long total_size = 0; int i; if (argc < 6) { print_usage(argv[0]); return -1; } memset(&cfg, 0, sizeof(cfg)); port = strtol(argv[1], NULL, 0); if (port < 0 && port > HAL_SPI_MASTER_MAX) { hal_log_err("spi port %d not exist", port); return -1; } addr = strtol(argv[3], NULL, 0); size = strtol(argv[4], NULL, 0); loop = strtol(argv[5], NULL, 0); if (argc == 7 && strcmp(argv[6], "debug") == 0) verbose = 1; else verbose = 0; hal_log_info("run spi slave test"); cfg.clock_frequency = strtol(argv[2], NULL, 0); cfg.chipselect = 0; cfg.mode = SPI_MODE_0;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MASTER; hal_spi_init(port, &cfg); hal_log_info("max speed: %u Hz (%u kHz)", cfg.clock_frequency, cfg.clock_frequency/1000); hal_log_info("op addr : %d", addr); hal_log_info("op size : %d", size); if (size) { for (i = 0; i < loop; i++) { usec = transfer_slave(port, addr, size); if (usec) { total_usec += usec; total_size += (size * 2); } } show_transfer_info(total_size, total_usec); printf("averange time: %.2lf us\n", (double)total_usec/(double)US/(double)(loop)); } hal_spi_deinit(port); hal_log_info("spi slave test finish");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spi_slave, hal_spi_slave_test, spi hal slave tests) ``` # 调试方法 使用 `hal_log_info/warn/err/debug` 等调试打印方法,可以根据需求修改系统配置,达到不同的打印等级 ```c #define SPI_INFO(sspi, fmt, arg...) hal_log_info("hal-sspi %08lx.sspi%d: " fmt, sspi->base, sspi->bus_num, ##arg) #define SPI_WARN(sspi, fmt, arg...) hal_log_warn("hal-sspi %08lx.sspi%d: " fmt, sspi->base, sspi->bus_num, ##arg) #define SPI_ERR(sspi, fmt, arg...) hal_log_err("hal-sspi %08lx.sspi%d: " fmt, sspi->base, sspi->bus_num, ##arg) #define SPI_DBG(sspi, fmt, arg...) hal_log_debug("hal-sspi %08lx.sspi%d: " fmt, sspi->base, sspi->bus_num, ##arg) ``` 使用 `SPI_DATA_LEVEL/SPI_DUMPREG_LEVEL` 宏开关,可以在传输的过程中打印收发数据 `buffer` 及控制器寄存器值 ## 调试工具 如果在 `menuconfig` 中将 `spi test` 配置打开,那么可以在 RTOS 系统中运行相应的 SPI 调试命令。 `hal_spidev_test` 测试SPI Single模式,可以配置端口,频率,数据量,循环次数等参数 - `hal_spidev_test -D
-s
-S
-I
[-v]` `hal_spi_slave_driver` Slave模式驱动,需要先再slave设备端跑起该驱动,才能在master端进行相应测试 - `hal_spi_slave_driver probe
` - `hal_spi_slave_driver remove
` - `hal_spi_slave_driver abort
` - `hal_spi_slave_driver dump
` `hal_spi_slave_test`Slave模式测试命令,该命令需要在master端运行 - `hal_spi_slave_test
[debug]` ## FAQ ### 多笔数据连续发送时,如何让CS脚保持使能 **问题现象**:每包数据发送后,CS脚都会翻转一次,重新使能,导致与外设通信异常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r128.docs.aw-ol.com/sdk_module/assets/post/spi/image-20231031130340479.png) **解决方法**:将 `cs_mode` 配置为手动,并将需要CS信号包在内的多包数据,一次性传给驱动 ```c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0 };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tr[2]; ...... cfg.cs_mode = HAL_SPI_CS_SOFT; ...... hal_spi_init(port, &cfg); ...... hal_spi_xfer(port, &tr, ARRAY_SIZE(t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