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热仿真,直流工作点

楼主:
要进行PCB的热仿真,需要软件仿真得到电路的静态工作点,一般是用什么软件仿真呢,之前用LTSPICE,但是需要SPICE模型,因为电路比较复杂,好多器件的spice厂家是不提供的,所以想着使用IBIS模型来仿真,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仿真软件,各位大佬有经验吗,只需要仿真得到静态工作点就行

网友:
等待大佬解答,在这里学习下

网友A:
Cadence SIGXPLORER支持IBIS模型

Simulink仿真也支持IBIS模型

但进行PCB的热仿真,这俩软件不一定适合

网友A:
电路热仿真最好的是SIwave和Icepak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 SIGXPLORER支持IBIS模型 Simulink仿真也支持IBIS模型 但进行PCB的热仿真,这俩软件不一定适 ...

PCB热仿真现在准备用Flotherm,但是需要计算板上的热源的功耗,所以需要一个软件利用IBIS模型来计算直流工作点,SPICE模型当然是最方便的,就是好多芯片厂家没有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热仿真最好的是SIwave和Icepak配合

您好,方便请教点问题吗,有偿(18094204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