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有源晶振的方向

楼主:
晶振分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两大类。

有源晶振(oscillator)别名:晶振,钟振,振荡器,石英振荡器,晶体振荡器,石英晶体振荡器,Crystal。

无源晶振(crystal)别名:晶体,石英谐振器,晶体谐振器,石英晶体谐振器,XTAL。

有源晶振的方向识别方法:举例YSO110TR系列

1、一般情况下,有源晶振的引脚会专门标注空脚位,即在丝印内容左下角标注一个圆点,指明这是空脚。

2、通过焊盘,同样也可以找到空脚位,代表空脚位的焊盘特征是明显“缺角”。如下图所示:

特别提醒:

1、无源晶振没有方向性,不用担忧贴片或手焊中贴反的问题。

2、有源晶振存在方向性。在焊接前,请务必先确认有源晶振焊盘空脚位(即:脚1位置),再确定电压输入脚,才能正确焊接。若贴错方向,有源晶振极易被电流击穿损坏。

3、以下为有源晶振YSO110TR系列规格书及结构。

1、已内置晶片或晶振与振荡电路,提供电源就有波形输出。

2、从外形看,因有源晶振内置IC,所以对于同一频点同一封装,有源晶振要比无源晶振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