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实时时钟低功耗设计疑问

楼主:
  下图1中是RTC的实时时钟电路,RTC与MCU通信方式使用I2C,发现VDD_BAK_3V3电会有一部分电通过I2C线串到MCU,导致RTC备电功耗变大;那么使用2通道的数据缓冲器(下图3手册)进行控制,在MCU设备关机后给缓冲器断电I2C通信断开,是否可以解决VDD_BAK_3V3电通过I2C线串到MCU(如下2)。请各位大佬给个建议,谢谢!

图1.

    图2.

图3.

网友A:
缓冲不是双向的,不能直接加到 I2C上。上拉电阻为什么不直接连3.3V而连接到3.3V备用电源?

网友B:
电路设计错误,你不应该把I2C的上拉电阻接到bakvcc上,而是用单片机的一个IO控制当I2C的上拉电阻电源。,IO要有强上拉电流,通讯时候就把IO置高,不通讯就置低然后单片机休眠。

网友C:
上拉电阻不要连接到3.3V备用电源,应该连接到你的主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冲不是双向的,不能直接加到 I2C上。上拉电阻为什么不直接连3.3V而连接到3.3V备用电源?

哈哈,确实,直接接3.3V就可以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设计错误,你不应该把I2C的上拉电阻接到bakvcc上,而是用单片机的一个IO控制当I2C的上拉电阻电源。,IO ...

对的,用IO控制也是可以的,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电阻不要连接到3.3V备用电源,应该连接到你的主电上

对的,上拉接到主电就可以了,以前没做过相关的设计。。

网友:
可以把上拉接到主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