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Beetle 2 ESP32 C6】下载 micropython 固件的几种方法

楼主:
因为重点放在测试 micropython 上,而开发板默认是不带 micropython 固件的,所以需要自己下载固件。

micropython 官网目前没有提供相关固件,但可以从dfrobot的网站下载测试版,或者自己编译一个(这个后面单独发帖介绍)。下载后将里面的固件文件解压出来使用。

https://img.dfrobot.com.cn/wiki/5d57611a3416442fa39bffca/dc9b554135b1ac783156c8067feb5ba0.zip

下载固件需要用到 esptool 或 Flash 下载工具。esptool 是一个 python 程序,需要在命令行下运行,支持大部分主流的操作系统,可以使用 python 的 pip 安装(需要先安装 python3),而 Flash 下载工具只能在 windows 上运行。

安装 esptool(windows是在powershell或者cmd中,Linux在终端下运行)

pip install esptool

如果 pip 安装时下载速度太慢,可以换成国内的源,如使用清华源:

pip install esptool -i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然后先连接开发板到计算机,按住开发板的BOOT按钮不放,按一下RST按钮,让开发板进入下载模式。下载固件前先擦除flash内容,这样下载后micropython的文件系统就不会出错,否则还要手工设置文件系统。

esptool -p COM33 erase_flash

上面命令行中,-p后是串口号,需要填写开发板对应的串口号,和我的一般是不相同的(在windows下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串口,或者在命令窗口中输入mode命令。linux下可以用 ls /dev/tty*查看)。erase_flash就是擦除flash的命令。

下载micropython固件,注意需要将固件文件放在当前目录,或者指定估计文件的完整路径。

esptool -p COM33 -c auto write_flash -z 0 micropython_esp32c6_alpha_20240319.bin

等下载完成后,需要按一下RST键,然后就可以用thoony、mobaxterm、putty等软件连接REPL,如果连接成功,就代表固件安装成功。

命令行简单快速,但可能更多人会用图形化的 Flash 下载工具,它的下载地址是:

https://www.espressif.com.cn/zh-hans/support/download/other-tools

解压下载的文件,无需安装就可以运行。首先要选择芯片型号:

然后选择固件文件,以及设置固件地址,以及选择串口号和波特率。和上面一样将开发板进入下载模式,然后按下 ERASE 按钮,擦除flash。

等几秒完成擦除后,按下 START 按钮,开始下载固件。

等待下载完成,最后按一下RST按钮。

在终端软件中,连接REPL,查看版本号,可以看到这个固件是 2004年3月19日编译的。

网友:
如果不想安装软件,还可以使用 web esptool ,通过浏览器下载固件。

先运行一个 chrome 内核的浏览器,然后在地址栏输入:https://espressif.github.io/esptool-js/

将开发板设置为下载模式,然后点击浏览器中的 connect 按钮,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开发板对对应的设备,并按下连接按钮。

在按下 Erash Flash 按钮,清除 flash 的内容(如果已经安装过micropython固件,可以跳过这一步)。

选择固件文件,并设置地址为0。

按下 program 按钮,开始下载固件。

等待下载完成,就可以连接 REPL 了。

网友A:
还是命令行直观、方便、简洁、友好

期待一下编译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命令行直观、方便、简洁、友好 期待一下编译教程

先整理一下,过两天发出来。

网友:
如果不想安装软件,还可以使用 web esptool ,通过浏览器下载固件。这个好,必须收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安装软件,还可以使用 web esptool ,通过浏览器下载固件。这个好,必须收藏!

web应用越来越多,也是一个趋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eb应用越来越多,也是一个趋势

这样是挺好的,我原来好象看到ESP8266他有在线生成固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挺好的,我原来好象看到ESP8266他有在线生成固件的。

keil studio 就是在线编译的。

网友D:
感谢大佬, 我刷成功了但测试WIFI的时候出现崩溃, 请问应该去哪求助呢,

代码很简单问题也很好复现,就一直重复发字符串,过一会就会崩溃重启提示以下内容:

Guru Meditation Error: Core  0 panic'ed (Stack protection fault).

Detected in task "mp_task" at 0x400313de
Stack pointer: 0x40825dd0
Stack bounds: 0x40822228 - 0x40826220

Core  0 register dump:
MEPC    : 0x420179da  RA      : 0x40803848  SP .............

以下是运行的python脚本
while True:
    time.sleep_us(1)
    if sta_if.isconnected():
        try:
            posture_sock.sendto(b'\x01\x22\x33\x44\x55\x66\x11\x22\x33\x44\x55\x66\x11\x22\x33\x44\x55\x66\x11\x22\x33\x44\x55\x66\x11\x22\x33\x44\x55\x66\x11\x22\x33\x44\x55\x66', (POSTURE_SERVER_IP, POSTURE_SERVER_PORT))
        except OSError:
             pass

多次尝试总是出现相同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佬, 我刷成功了但测试WIFI的时候出现崩溃, 请问应该去哪求助呢,  代码很简单问题也很好复现, ...

如果在其它型号上是正常的,那估计是固件的问题毕竟现在还没有正式并入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其它型号上是正常的,那估计是固件的问题毕竟现在还没有正式并入主线。

感谢大佬, 我去github上抛出问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