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大电流直充和快充协议充电的区别

楼主:
高压大电流直充和快充协议充电的区别

现在很多的充电器都有快充协议,主流的有USB PD、QC、AFC、FCP、SCP、VOOC、SuperVOOC、PE、FlashCharge等等。我想问的是何必那么麻烦呢?直接给高压大电流不就可以了?
何况现在所谓的快充也紧紧表示的是输入电压提高了,比如9V,12V,20V等等,给到电池端的电压并没有提高。

这就奇了怪了,这是如何实现快充的呢?能单纯的理解成充电电流(也就是流入电池端的电流增大了吗?)

这些所谓的协议到底有何作用?一直没明白,很多人都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跟着大家说快充,快充,没有真正去理解实现快充的底层逻辑。也没有理解这些快充协议的用处是什么?

充电芯片会和电池端的协议芯片握手,协议芯片检测电池的状态,实时告诉充电芯片要提供多少电流?电压应该是变不了的吧?单节4.2V,双节8.4V,三节12.6V这样?

应该如何理解?请赐教

网友:
对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感兴趣,希望有大佬能给出答案

网友A:
只有正负极的充电,没有协议,锂电池端有保护电路,限制充电最高电压保护,和过放保护,过流保护,温度保护,,,

就手机充电而言,USB Type-A接口、Type-C接口等的充电都是有协议的

网友:
协议就是规则

在乡下的农间小道上走路,没有规则,速度也低

在县城的路上走就有规则,

在高速公路上走规则更多

网友:
好好学学MCU控制硬件的编程就明白了

网友B:
快充也紧紧表示的是输入电压提高了,比如9V,12V,20V,这些严格意义上不算高压吧,汽车的那种400V800V才算是高压

网友:
不同的应用场景选择的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电压提高了,功率就增加了呗,虽然充进电池的电压确实不会变,但是电流会变,配上合适的电池,快充就有意义了。

现在很多电池都是1C,也就是一小时就能充满,那容量越大,自然电流也就越大了。

网友C:
至于快充为什么要提高电压,我觉得是导线能过得电流有限,而提高电压也能提高功率,所以提高电压充电就是一种提高充电效率得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充也紧紧表示的是输入电压提高了,比如9V,12V,20V,这些严格意义上不算高压吧,汽车的那种400V800V才算是 ...

表示的是输入电压提高了---------划重点  也就是电池端的电压并没有提高

网友:
看大家回复  看来很多人和我一样 并没有真正理解快充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快充为什么要提高电压,我觉得是导线能过得电流有限,而提高电压也能提高功率,所以提高电压充电就是一 ...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  就类比于高压输电线 要想传输更大的功率 然后呢损耗要小  毕竟线路那么长  所以想到了几万伏的高压  提高电流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提高了,功率就增加了呗,虽然充进电池的电压确实不会变,但是电流会变,配上合适的电池,快充就有意义 ...

既然电池端的电压并没有提高  那能不能认为快充就是提高了电池端的充电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有正负极的充电,没有协议,锂电池端有保护电路,限制充电最高电压保护,和过放保护,过流保护,温度保护 ...

我问的是何必那么麻烦  直接大电流充电不就可以了    反正协议也是为了提高电流  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问的是何必那么麻烦  直接大电流充电不就可以了    反正协议也是为了提高电流  这 ...

如果增加电流可能会导致,增加发热与能量损失:根据焦耳定律(Q=I²Rt),电流通过导体时产生的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提高电流来增加充电功率,导线和连接器上的发热会以电流的平方速率增加,这不仅可能导致安全问题,如过热、火灾等,还会造成能量损失,降低充电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电池端的电压并没有提高  那能不能认为快充就是提高了电池端的充电电压?

不能,是提高电池的充电功率,而电压固定,那么就是增加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增加电流可能会导致,增加发热与能量损失:根据焦耳定律(Q=I²Rt),电流通过导体时产生的热量 ...

显示就是提高充电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