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详解与实战》第25章 Linux RS232驱动实验阅读心得及实操

楼主:
串口是很常用的一个外设,在 Linux 下通常通过串口和其他设备或传感器进行通信,根据电平的不同,串口分为 TTL 和 RS232。不管是什么样的接口电平,其驱动程序都是一样

开发板的USB口是连接的UART1

这一节我们需要测试的是UART3

所以需要重新连线

将JP1的UART3_TXD链接rxd

UART3_RXD链接txd

连好之后就是可以开始测试串口3了

二设备树里添加

  •          pinctrl_uart3: uart3grp {
  •                             fsl,pins = <
  •                                      MX6UL_PAD_UART3_TX_DATA__UART3_DCE_TX         0x1b0b1
  •                                      MX6UL_PAD_UART3_RX_DATA__UART3_DCE_RX         0x1b0b1
  •                             >;
  •                    };

  • &uart3 {
  •          pinctrl-names = "default";
  •          pinctrl-0 = <&pinctrl_uart3>;
  •          status = "okay";
  • };

三开始测试

先查看下是否有ttymxc的串口驱动

/proc/devices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它记录了系统中当前加载的所有设备驱动,cat /proc/devices命令则可以用来查看这些设备的详细信息

cat /proc/devices

显示某个串口参数信息:stty -F /dev/ttymxc -a

dmesg | grep ttymxc

stty -F /dev/ttymxc2 -a

开始测试

echo "abcdefg"  >  /dev/ttymxc2

stty -F /dev/ttymxc2 speed 115200 cs7 -parenb -cstopb  -echo

测试接收

一定要加发送新行,否则收不到

显示串口接收数据:cat   /dev/ttymxc2

网友A:
看题目吓我一跳啊,这一章一章的都到25章了,效率啊。跳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题目吓我一跳啊,这一章一章的都到25章了,效率啊。跳的不错

哈哈哈  没办法太厚了  时间根本来不及 先完成测评计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没办法太厚了  时间根本来不及 先完成测评计划

这本书是挺厚的,书籍内容也不错,唯独正点原子开发板的硬件设计的太随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是挺厚的,书籍内容也不错,唯独正点原子开发板的硬件设计的太随意了

硬件设计太随意了 还请指教  LINUX我入门没多久,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设计太随意了 还请指教  LINUX我入门没多久,没发现

看一下开发板的原理图设计就知道了,原子的软件应该是强项,开发板硬件设计不太适合工业应用场景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辛苦了,感谢楼主分享的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的技术内容,希望楼主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