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长的产品被物料卡脖子怎么办

楼主:
假设,要做一个长期生产销售的产品,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一些物料可能会缺货,导致产品没办法生产。  迫不得已去改板,问题是改完板之后还不能保证新用的物料过段时间之后不会又变成缺货状态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结合产品的往年销售数据提前备货,你们不会是每次都是用完临时买吧,而且每个器件应该都有一个周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结合产品的往年销售数据提前备货,你们不会是每次都是用完临时买吧,而且每个器件应该都有一个 ...

每次都先买好下一批生产的物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先买好下一批生产的物料吗

这个生产周期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规划的,不能等卖出去再生产吧,这个就是生产企业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

网友:
长周期物料可以备库存,这样可以保证出货速度。

当然这里面涉及太多情况需要考虑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先买好下一批生产的物料吗

不管是物料还是产品都会有积压的情况

网友:
至少库存里要有一到两年的物料,这样保险一些。

网友:
估计不足,就会出现等物料没法生产,估计多了,就会压物料,造成物料成本高升。就看公司的物料控制水平了

网友:
尽量用通用料去搭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结合产品的往年销售数据提前备货,你们不会是每次都是用完临时买吧,而且每个器件应该都有一个 ...

这个不是我现在的公司的问题,是我自己想的,如果自己做产品去卖,应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我现在的公司的问题,是我自己想的,如果自己做产品去卖,应该怎么办

这个就看规模了,一开始量小的时候各种芯片基本上都是能协调出来,量大了就得做规划了

网友:
要么备足库存,要么改用不会被卡的元件来设计,除此无它法,

网友:
多找一些供应商,针对关键型号,开发平替产品,采取多种策略来降低风险并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产品迭代是很正常的,改板时尽量考虑国产芯片。还有就是既然是可以长期的卖下去,也可以考虑多备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