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M2523这颗限流开关很好

楼主:
SGM2523有4个版本,SGM2523A/B是可编程限流100mA 到1.6A,SGM2523A是过流反复重试,SGM2523B是过流直接关机。

SGM2523C/D和SGM2523A/B参数基本相同,区别是可编程限流为100mA 到1.2A。

输入范围2.6V至22V,静态电流150uA,关断电流0.8uA,指标非常不错,可惜不好买,只有淘宝有货。

网友:
先记下做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A:
买的量少,只有淘宝可以买

有的平台有起订量

网友:
不错。不知道价格如何。外接插件供电加一个,免得短路冒烟。

网友:
少量的直接和供应商要,就说有项目加保护,后边就不了了之了,要个20个够用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量少,只有淘宝可以买 有的平台有起订量

版主看下私信呗